[求助] 谁做过将RS232接口转换为RS485

楼主(2013-06-19):
谁做过将RS232接口转换为RS485,我在使用一片芯片,它的UART接口连接的是RS232收发器,我不想用RS232,换成什么收发器还以将至转换为RS485协议。

网友(2015-05-21):
采用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生产的SN75LBC184

网友:
LTC2870/LTC2871 – RS232/RS485 Multiprotocol ...

RS485/RS232 Transceiver IC - AMAZING Microelectronic

网友:
用75176芯片或者用485芯片都可以

网友(2015-11-09):
就是个电平转换  不用这么纠结吧

网友:
这个直接淘宝不就可以随便买~~而且也就小几十块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