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非理想sigma delta调制器的建模

楼主(2013-06-19):
做的sigma delta 调制 中间的KT/C噪声建模的时候 按SDtoolbox中的模块搭的  结果采样电容要到nF级 SNR才能满足 怎么破。。

网友:
指标是多少,是不是你的白噪声源的seed都一样,噪声相关了

网友:
能放上建模后的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号幅度0.5  理想的时候117db左右  想加入KT/C噪声后 到110db  seed确实不相关  只有一个KT/C的噪声源时 指标也不怎么样 8pf的时候 大约就103db 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