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出来两个串联的管子DC的时候电流不一致?

楼主(2013-06-19):
今天仿真一个电路DC的时候两个串联的  P管GATE共接在一个电位上的 时候,上管工作在线性区,下管工作在饱和区,打出来两个管子虽然串联,但是电流不一致,这是为什么,一个是15.2uA一个是14.8uA

网友:
PMOS的body接到哪里了?

网友:
MOS管是四端器件,四端电流之和为0,通常gate端可不用考虑,尤其是DC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gate电流要看工艺和温度了

网友:
你看下衬底电流吧,线性区管子的衬底电流会比较大。

网友:
注意mos管的电流分为两种,一种是走沟道的,一种是走沉底的,你说的不一致只是mos某端口电流不一致而已

网友:
特征尺寸越小,阈值越低,衬底和栅电流越大!

网友(2013-08-04):
衬底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