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弱的问一个关于MOSFET源漏端得问题

楼主(2013-06-20):
请教各问大神,本人新手,关于源漏之间如何互换一直不太明白,请问源漏之间互换是不是有什么条件?它们之间什么时候可以互换,什么时候不可以互换?最近看拉扎维那本书时有一个疑惑,详见拉扎维Page28例2.7,那里面有一句话说当Vx超过1V时,源和漏的作用将互换。这句话什么意思,为什么超过1V就可以互换???谢谢了

网友:
源和漏在不加电压的时候是完全相同的两个极(即物理构造是对称的);那一边被成为源还是漏只取决于其中的电流走向,电子流出的极(内部电子流向)被称为源,电子流入极被称为漏。对应例子中的电流流向在1v时候反转。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上内容仅适用于标准工艺。在高压工艺中,非对称耐压管、DMOS等均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