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过数模混合仿真的大侠进来看下

楼主(2013-06-20):
所有的设置都设置好以后,仿真的时候却在CIW中提示: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simulation. the simulator run log has not been generated. Possible

cause could be an invalid command line option for the version of the simulator you are

running. choose setup ->environment and verify that the command line option specified in

the userCmdLineOption field are supported for the simulator.

Alternatively run the simulator standalone using the runSimulation file in the netlist

directory to know the exact cause of the erro

请问下这是怎么回事,有人遇到过吗?还有上面提示的runSimulation 怎么用的?

网友:
曾经见过和你提到的这种类似的问题,报错:“****invalid command line***"
后来cadence AE发现是环境变量出现问题,导致runsimulation生成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遇到该问题是因为:在cshrc中加载了finesim的环境变量,导致cadence出现的该问题。最后吧finesim的那几句环境变量注释掉  就ok了。
不确定该问题是否与你的一样?

楼主:
我没见到finesim那几句话啊,顺便问下runSimulator 怎么用呢?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不知LZ有没有解决,求教!!!

网友:
我在终端输入:./runSimulation
显示 :command not find
郁闷

网友(2014-05-15):
非常的感謝分享

网友(2015-04-11):
First if your spectreVerilog simulator is OK then your license feature is OK.
So, when you run "$: ./runSimulation" --->command is not found, the main problem maybe is the redhat system not install "ksh" tool, just try in terminal "$: yum install ksh"

网友:
回复 网友B:

$: yum install ksh

网友:
回复 楼主:

    $: yum install ksh

楼主(2015-12-02):
回复 网友C:

解决了,但是忘了,可以看看这个http://bbs.eetop.cn/thread-438832-1-1.html

网友:
回复  typhoon222

解决了,但是忘了,可以看看这个
引用 楼主:

模拟模块里是不是不能有子模块?

网友(2016-11-30):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LZ是怎么解决的?
求解啊~~~

网友(2018-07-02):
icfb全部关掉,重新开启一下应该是可以的,我就是这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