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verilog的使用参数的语法

楼主(2013-06-20):
parameter cin_w=14;
always@(posedge clk2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product1_19<=(cin_w+13)'d0;
    product3_17<=(cin_w+13)'d0;
    product5_15<=(cin_w+13)'d0;
    product7_13<=(cin_w+13)'d0;
    product9_11<=(cin_w+13)'d0;
    product10<=(cin_w+13)'d0;
    end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赋值0? 27‘b0表达式不正确吧!正确表达是27b'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

如果用parameter表示width的,你可以采用{ {cin_w+13}1'b0} ,这种最稳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27‘b0,这个是对的吧,我都是这么用,没半点问题。

网友:
这种参数当interger处理就行,随便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