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随机数生成器如何实现

楼主(2013-06-20):
使用Verilog编程实现32位随机数,给定一个数1<= n <= 32,要求该随机数包含n比特1。如何实现?

楼主:
并且要求使用的周期数最少!

网友:
如果不综合,非常好办。 比如n是你的要求:

reg [31:0] x = 0;
integer i, t;
initial begin
t = 0;
while (t!=n) begin
x = $random;
t = 0;
for (i=0;i<32;i=i+1)
    t = t + x[i];
end
$display("You want %d random is %h",n,x);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想要可综合的,谢谢!

网友:
用 linear feedback shift register 可以实现伪随机数,代码网上很多

网友(2013-10-04):
同楼上,用LFSR,适当的选取系数,可以自己选取随机数的长度,原理图也很简单只有xor门和latch肯定是可以综合的

网友(2014-01-18):
将N定义为寻址函数的C-即可。

网友(2014-04-20):
lsfr,然后求出其并行并行公式,可以一个周期内输出很大位宽的随机数

网友(2015-02-10):
怎么没有人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