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FFT IPCore的输出source_exp不在其官方文档的指定范围内

楼主(2013-06-20):
500资产
本人例化了一个FFT模块,FFT点数为256,16位定点数,采用Quad output模式。testbench中指定了4帧数据,每帧的数据都是一摸一样,后面3帧source_exp为-4,经过验证都是对的,但唯有第一帧的source_exp为30,完全不在官方文档的指定范围(-11~-3)内,如下图

FFT官方文档

FFT官方文档

ModelSim仿真图

ModelSim仿真图

按照图中所示,岂不是要将结果右移30位,那就直接变成了0了,完全不对。其错误指示信号source_error=00也没有问题。

楼主:
都没人解答么?自己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个的仿真图如下,唯一不正常的是source_vaild在第一帧结束后有一个时钟周期的低电平,这在streaming模式的FFT IP Core中有点不正常,但我也检查过其他对应的控制信号,都是对的。

网友(2014-08-20):
您好,我遇到了和您当初一样的问题,请问您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2016-02-01):
我是来拿信元的。
是因为你复位时间不够长,你试试。

网友:
我已解决。启动ip核需要复位,复位时间太短了。仿真时加大

网友(2016-04-09):
回复 楼主:

你好,fft仿真没有输出的情况遇到过么?http://bbs.eetop.cn/thread-597497-1-1.html
如上面帖子?能否帮忙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