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建立SOPC系统时,添加RAM类型On-Chip Memory时,出错,请求指点

楼主(2013-06-20):
使用的开发板:DE2,(FPGA为:EP2C35F672C6N)按照 《FPGA与SOPC设计教程-DE2实践》 108页的    SOPC系统设计实例  做的;

在添加片上存储器时,按照书上说的,内存设为  40K字节,就报错了:

错误信息:

《FPGA与SOPC设计教程-DE2实践》111页截图:
RAM按照书上讲的 设为40k字节

不理解为什么,有谁能给指点一下

网友:
在添加外设的时候,sopc builder的信息栏可能会出现地址空间冲突的错误提示,先不用管,最后让系统自动分配!

网友:
菜单 System -> Auto-Assign Base Addres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