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问题大合集!相信很多过来的朋友都碰到过,希望大家多多交流~~~共同进步

楼主(2013-06-21):
在其他网站上看到的 没有答案 新手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求人post答案。 以前发帖都是没人回,这次别让我失望了。

1、大致流程描述一下:PR完成数字layout以后提取出spef文件,将此SDEF文件导入PT,PT脚本里特别注意使用的是OCV模式,然后读spef文件用的语句是“read_parasitics -pin_cap_included -increment xxx.spef”(此语句是否有问题还望大家给予一个讨论结果);以此write_sdf xxx.sdf文件,在跑此脚本查看log文件可以看到很多warning是有关setup and hold values in the cell xxxx is negative,等等一连串的警告,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是否可以通过write_sdf这个指令去改变?(这个问题也希望有过流片经验的大神们给予交流和讨论)
2、在1流程里如果改变模式使用bc_wc模式,其他都一样(当然也是PR以后进行后仿),而此时跑write_sdf指令出sdf文件,此时是没有任何的warning的,问题:为什么用OCV模式和bc_wc模式有这么大的差别?对于这两种情况应该如何选择?
3、进行VCS后仿的时候,在testbench里加入用OCV模式产生的sdf文件即:$sdf_annotate("xxx.sdf",xxx,,,"TYPICAL",,),然后跑TYPICAL情况,很顺利后仿波形和数据都跟前仿一样。但是当我们跑“MAXIMUM”和“MINIMUM”这两种情况的时候,却产生了很多的SDF Error,错误的内容就是Negative RECOVERY (或者SETUP) value replaced by 0。Add +neg_tchk to consider Negative delay value.还有几个SDF Warning:Negative delay is ignored and replaced by 0.Please use -negdelay to support it.过后照着它的要求在vcs启动运行里添加了+neg_tchk和-negdelay这两个选项再跑,此时只有两个warning了,分别是SDF Warning:Negative limit Cannot be used in simple timing check,it's replaced by 0.Please use $recrem.还有一个为:SDF Warning:Negative IOPATH Delay A1 to ZN is replaced by 0.This negative value cannot be handled with switch -negdelay.Please check SDF files.对于两个警告不是太理解,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就搁置在这儿了,还望大家看看,有没有办法去解决?
4、使用bc_wc模式也是同样的问题,跑TYPICAL可以顺利通过,但是MAX和MIN都不行,也是报的3问题里的错,这样的警告也导致了后面跑VCS的时候报出了很多Timing Violation的错;
对于以上问题我想应该是很多做前端工作的同行们遇到过的问题,拿出来跟大家系统的讨论交流一下,还望版主也能一起交流和沟通一下,大家共同学习吧~

网友A:
1. write_sdf -version 2.1|3.0 -include{SETUPHOLD RECREM} file_name

首先你要写哪个版本的SDF 默认是2.1,可改成3.0,注意VCS后仿的库文件要和SDF版本一致。只有SETUPHOLD和RECREM可以写负值。也就是说setup、hold、recovery、removal都不能写负值,如果有负值将自动被设为0。SETUPHOLD可以写成2.1或者3.0,但RECREM只能写成3.0。

2. bc_wc: Setup paths use the longest path through the max-delay arcs for launch, and the shortest path through the max-delay arcs for capture. Hold paths use the shortest path through the min-delay arcs for launch, and the longest path through the min-delay arcs for capture.

ocv: Setup paths use the longest path through the max-delay arcs for launch, and the shortest path through the min-delay arcs for capture. Hold paths use the shortest path through the min-delay arcs for launch, and the longest path through the max-delay arcs for capture.

区别是capture clock path的选取是用worst case还是best case。至于如何选择,check timing, area, power...

3、VCS不支持recovery的负值,换成recrem吧,因为你的timing check都被自动设零了 肯定会出现timing violation,也就是4里面的问题。-negdelay的warning没遇到过,你可以在solvnet上搜warning前面的代码。

网友(2021-03-01):
同样遇到,等大佬

网友(2023-12-23):
引用 网友A:
1. write_sdf -version 2.1|3.0 -include{SETUPHOLD RECREM} file_name

首先你要写哪个版本的SDF 默认是2. ...

mark mark

网友(2025-04-08):
查看下 sdf文件,有可能TYPICAL组的数据是空的,导致延时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