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core 上 IA-32 是到 80386 core 嗎?

楼主(2013-06-21):
open core 上 IA-32 是到 80386 core 嗎?還是到 pentium4  還是有到 80486

Zet - The x86 (IA-32) open implementation :: Overview                            Overview
                        Downloads
                        Bugtracker
                        News

        Project maintainers
Details
    Name: zet86
    Created: Jul  3, 2008
    Updated: Nov 10, 2010
        SVN Updated: Apr 30, 2009
    SVN: Browse
    Latest version: download
    Statistics: View

            The Zet SoC PC platform and processor is an open implementation of the so widely used x86 architecture. This project is being developed using four different FPGA boards: Xilinx ML-403,  Altera DE0, Altera DE1 and Altera DE2-115 boards. Currently it's in a very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only the 16 bit part is supported. The official website for the project is: zet.aluzina.org.Some features of the Zet SoC PC system include:

  • 16 bit Zet processor equivalent to an Intel 80186, running at 25 Mhz (Wishbone compatible)
  • Wishbone ZBT SRAM memory controller addressing 1 Mb of low memory
  • Wishbone flash memory controller for BIOS storage (ROM BIOS and VIDEO BIOS)
  • Video Graphics Adapter in text mode and 640x480,640x350,320x200 16 colors and 320x200 256 colors in chain 4 representation
  • 8253 simple timer, sending interrupts each 18.2 Hz via IRQ 0
  • 8042 keyboard controller sending PC/XT scancodes via IRQ 1
  • UART support as COM1, using IRQ 4
  • Very simple interrupt controller.
  • Flash memory controller for floppy disk storage
  • Compact Flash card controller for hard disk emulation with full read/write support
  • SD card controller for hard disk emulation with full read/write support
  • GPL implementation of a PC BIOS with several services implemented: interrupts 8h, 9h, 10h, 11h, 12h, 13h, 16h, 18h, 19h, 1Ah, 1Ch

楼主:
回复 楼主:

    找到一格 fpga 8088 ?

8088 FPGA IP Core

http://www.ht-lab.com/freecores/cpu8086/cpu86.html

32bit zet
http://zet.aluzina.org/index.php/Zet_processor

zet 內 看到 core 是 verilog RTL ..但完整度到多少 不知道 ?

网友:
看來目前的cpu core 是 16bit 的 8086 , 加上周邊
等效 80186 , 不是 32 b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intel cad history

intel 386 VHDL behavior model ??

==

--------------------------------------------------------------------------------                                                                          ---- Intel 80386 VHDL model                                                   ---- Copyright (C) Convergent, Inc. 1988                                      ----                                                                          ----               File: i80386.vhd                                           ----           Revision: E0.1                                                 ----       Date Created: 6-12-1988                                            ----             Author: Mark Dakur                                           ----           Function: This VHDL model emulates the Intel 80386 32-bit CPU  ----                     to the instruction and bus timing level.             ----           Generics: Debug 1=Enable Reporting of Model Status.            ----                           0=None (Default)                               ----                     Inst                                                 ----                     Performance                                          ----                     Speed                                                ----   Target Simulator: ViewSim                                              ----                                                                          ---- Reference Material: Intel Data Book, 80386-20, Oct., 1987                ----                     Intel 80386 Programmers Reference, 1986              ----                     80386 Technical Reference, Edmund Strauss, 1987      ----                                                                          ----       Verification: No                                                   ----         Validation: No                                                   ----      Certification: No                                                   ----                                                                          ---- Behavioral models have two main parts:  a package declaration and its    ---- corresponding package body, and an entity declaration and its            ---- corresponding architecture body.  The package declaration and            ---- package body define subprograms used by the behavioral model;            ---- the entity declaration and architecture body define the behavior         ---- of the model.                                                            ---- This file contains the entity declaration and architecture.              -- --------------------------------------------------------------------------------------------------------------------------------------------------------------                              Specification                               ----                                                                          ---- 1.0 Introduction                                                         ---- 2.0 Description                                                          ----                                                                          ---- The i80386 consists of 6 functional units defined as follows:            ----                                                                          ---- 1) Bus Interface Unit {BIunit}                                           ----    Accepts internal requests for code fetches from the CPunit and        --   --    data transfers from the Eunit and prioritizes the requests.           ----    It is the interface to the external pins (ports) of the package.      ----                                                                          ---- 2) Code Prefetch Unit {CPunit}                                           ----    Performs the program look ahead function.  When the BIunit is not     ----    performing bus cycles to execute an instruction, it uses the BIunit   ----    to to fetch sequentially along the instruction byte stream.  These    ----    prefetched instructions are stored in the 16-byte Code Queue to       ----    await processing by the IDunit.                                       ----                                                                          ---- 3) Instruction Decode Unit {IDunit}                                      ----    a) Instructions Supported:                                            ----      1)  nop                                                             ----      2)  mov eax,"immediate 32 bit data"                                 ----      3)  mov ebx,"immediate 32 bit data"                                 ----      4)  mov eax,[ebx]                                                   ----      5)  mov [ebx],eax                                                   ----      6)  in al,"byte address"                                            ----      7)  out "byte address",al                                           ----      8)  inc eax                                                         ----      9)  inc ebx                                                         ----      10) jmp "label" (relative nears and shorts)                         ----                                                                          ---- 4) Execution Unit {Eunit}                                                ----    a) Control Unit {Cunit}                                               ----    b) Data Unit {Dunit}                                                  ----    c) Protection Test Unit {PTunit}                                      ----                                                                          ---- 5) Segmentation Unit {Sunit}                                             ----                                                                          ---- 6) Paging Unit {Punit}                                                   ----    a) Page Translator Unit {PTunit}                                      ----       i) Translation Lookaside Buffer {TLB}                              ----          a) Page Directory                                               ----          b) Page Table                                                   -- --------------------------------------------------------------------------------------------------------------------------------------------------------------                         Revision History                                 ----                                                                          ---- Revision                                                                 ---- Level    Date    Engineer        Description                             ---- -------- ------- --------------- --------------------------------------- ---- E0.1     6-12-88 Dakur       First Release                               -- ---------------------------------------------------------------------------------------------------------------------------------------------------------------- Entity declaration for i80386:---- The following entity declaration begins the definition of the-- behavioral model of the i80386.  It declares the model's name-- and its IO signals, or ports.  This declaration defines the-- model's interface with enclosing designs; it defines the part-- of the model that is externally visible.  Following this-- entity declaration is its corresponding architecture body;-- the architecture body defines the behavior of the model.-------------------------------------------------------------------------PACKAGE i80386 isFUNCTION tohex (CONSTANT value, Bytes: IN INTEGER) RETURN integer;END i80386ACKAGE BODY i80386 isFUNCTION tohex (CONSTANT value, Bytes: IN INTEGER) RETURN integer IS    VARIABLE dWord: vlbit_1d(31 downto 0);    VARIABLE Byte:  vlbit_1d(31 downto 0);    VARIABLE Count: INTEGER;BEGIN                       Count := 1;    dWord := vlbit_vector(value);    Convert: WHILE Count <= Bytes LOOP        CASE integer(Bytes) is            WHEN 4 =>                CASE Count is                    WHEN 1 =>                        Byte := X"000000" & dWord(31 downto 24);                    WHEN 2 =>                        Byte := X"000000" & dWord(23 downto 16);                    WHEN 3 =>                        Byte := X"000000" & dWord(15 downto 8);                    WHEN 4 =>                        Byte := X"000000" & dWord(7 downto 0);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WHEN 2 =>                CASE Count is                    WHEN 1 =>                        Byte := X"000000" & dWord(15 downto 8);                    WHEN 2 =>                        Byte := X"000000" & dWord(7 downto 0);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WHEN 1 =>                Byte := X"000000" & dWord(7 downto 0);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Count := Count + 1;        CASE integer(Byte(7 downto 4)) is            WHEN 15 =>                put("F");            WHEN 14 =>                put("E");            WHEN 13 =>                put("D");            WHEN 12 =>                put("C");            WHEN 11 =>                put("B");            WHEN 10 =>                put("A");            WHEN 9 =>                put("9");            WHEN 8 =>                put("8");            WHEN 7 =>                put("7");            WHEN 6 =>                put("6");            WHEN 5 =>                put("5");            WHEN 4 =>                put("4");            WHEN 3 =>                put("3");            WHEN 2 =>                put("2");            WHEN 1 =>                put("1");            WHEN 0 =>                put("0");            WHEN OTHERS => put("X");        END CASE;        CASE integer(Byte(3 downto 0)) is            WHEN 15 =>                put("F");            WHEN 14 =>                put("E");            WHEN 13 =>                put("D");            WHEN 12 =>                put("C");            WHEN 11 =>                put("B");            WHEN 10 =>                put("A");            WHEN 9 =>                put("9");            WHEN 8 =>                put("8");            WHEN 7 =>                put("7");            WHEN 6 =>                put("6");            WHEN 5 =>                put("5");            WHEN 4 =>                put("4");            WHEN 3 =>                put("3");            WHEN 2 =>                put("2");            WHEN 1 =>                put("1");            WHEN 0 =>                put("0");            WHEN OTHERS => put("X");        END CASE;    END LOOP Convert;    put("h");    RETURN 1;END tohex;END i80386;USE work.i80386.tohex;entity i80386 is    GENERIC (CONSTANT Debug:        BOOLEAN := FALSE;             CONSTANT Inst:         BOOLEAN := FALSE;             CONSTANT Performance:  INTEGER := 1;             CONSTANT Speed:        INTEGER := 32);-- USE: Pass a value to the above generics from attributes attached to the 80386 symbol--      on the schematic.-- Description: Debug; A value of integer 1 (one) means that the model will output--              status information as simulation progresses.  The default if no attribute exists is--              FALSE, or no status reported.--                                Inst; A value of interger 1 (one) means that the model will output--                                instructions.  The Debug generic overides this one.--              Performance; 0=min, 1=typ, 2=max--              Speed; Processor speed choices, values are: 0=16MHz, 1=20MHz, 2=25MHZ, 3=30MHz    port    (BE_n:                  out vlbit_1d(3 downto 0) := B"0000";            Address:                out vlbit_1d(31 downto 2) := B"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W_R_n:                  out vlbit := '0';            D_C_n:                  out vlbit := '1';            M_IO_n:                 out vlbit := '0';            LOCK_n, ADS_n:          out vlbit := '1';            HLDA:                   out vlbit := '0';            Data:                   inout vlbit_1d(31 downto 0) := X"ZZZZZZZZ";            CLK2:                   in vlbit := '0';            NA_n, BS16_n:           in vlbit := '1';            READY_n, HOLD, PERQ:    in vlbit := '0';            BUSY_n, ERROR_n:        in vlbit := '1';            INTR:                   in vlbit := '0';            NMI, RESET:             in vlbit := '0');-- THE ORDER OF THE PORTS IS IMPORTANT FOR COMPATIBILITY WITH THE "INORDER"-- ATTRIBUTE ON THE SYMBOL FOR THIS MODEL.end i80386; -------------------------------------------------------------------------------------------------------------------------------------------------- Architecture Body of i80386:---- The following architecture body defines the behavior of the i80386-- model.  It consists of a set of process statements and other-- concurrent statements.  These statements are all invoked when-- simulation begins, and continue to execute concurrently throughout-- simulation.  The statements communicate via the internal signals-- declared at the top of the architecture body. Each statement either-- checks the validity of input signals, or modifies the values of-- output signals or internal signals in response to changes on input-- signals or internal signals.-------------------------------------------------------------------------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i80386 is-- Internal Signals-- These information paths allow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Concurent-- Process Blocks within the model.  All signals that are defined here have-- global visibility.  Signals, variables and constants defined within process-- blocks have local visibility within that process ONLY.    SIGNAL CLK:             vlbit                   := '1'; -- 80386 internal clock=CLK2 / 2    SIGNAL StateNA:         vlbit                   := '1';    SIGNAL StateBS16:       vlbit                   := '1';    SIGNAL RequestPending:  vlbit                   := '1';    CONSTANT Pending:       vlbit                   := '1';    CONSTANT NotPending:    vlbit                   := '0';    SIGNAL NonAligned:      vlbit                   := '0';    SIGNAL ReadRequest:     vlbit                   := '1';    SIGNAL MemoryFetch:     vlbit                   := '1';    SIGNAL CodeFetch:       vlbit                   := '1';    SIGNAL ByteEnable:      vlbit_1d(3 downto 0)    := X"0";    SIGNAL DataWidth:       vlbit_1d(31 downto 0)   := X"00000002";    CONSTANT WidthByte:     INTEGER                 := 0; -- Byte    CONSTANT WidthWord:     INTEGER                 := 1; -- Word  (2 bytes)    CONSTANT WidthDword:    INTEGER                 := 2; -- Dword (4 bytes)    SIGNAL dWord:           vlbit_1d(31 downto 0)   := X"00000000";    SIGNAL State:           vlbit_1d(31 downto 0) := X"00000000";   -- State Register, Initialized to StateTi    CONSTANT StateTi:       INTEGER := 0;   -- Reset State    CONSTANT StateT1:       INTEGER := 1;   -- First state of a non-pipelined bus cycle    CONSTANT StateT2:       INTEGER := 2;   -- State where NA_n is false (non-pipelined)    CONSTANT StateT1P:      INTEGER := 3;   -- First state of a pipelined bus cycle    CONSTANT StateTh:       INTEGER := 4;   -- Hold acknowledge state    CONSTANT StateT2P:      INTEGER := 5;   -- Subsequent state of a pipelined bus cycle    CONSTANT StateT2I:      INTEGER := 6;   -- Subsequent state of a potential pipelined                                            -- bus cycle.    -- The constants are indexes into the vector State where each constant represents 1 bit of the vector. -- Internal User Registers--- General Purpose Data and Address    SIGNAL EAX: vlbit_1d(31 DOWNTO 0);    SIGNAL EDX: vlbit_1d(31 DOWNTO 0);    SIGNAL ECX: vlbit_1d(31 DOWNTO 0);    SIGNAL EBX: vlbit_1d(31 DOWNTO 0);    SIGNAL EBP: vlbit_1d(31 DOWNTO 0);    SIGNAL ESI: vlbit_1d(31 DOWNTO 0);    SIGNAL EDI: vlbit_1d(31 DOWNTO 0);    SIGNAL ESP: vlbit_1d(31 DOWNTO 0);-- NOTE: Create a proceedure that can be called with the appropriate mnemonic-- to access the appropriate register.  Futher work must be done to implement-- the 16-bit and 8-bit versions of these registers. --- Segment Selectors    SIGNAL CS:  vlbit_1d(15 DOWNTO 0);  -- Code Segment    SIGNAL SS:  vlbit_1d(15 DOWNTO 0);  -- Stack Segment    SIGNAL DS:  vlbit_1d(15 DOWNTO 0);  -- Data Segment Module A    SIGNAL ES:  vlbit_1d(15 DOWNTO 0);  -- Data Segment Structure 1    SIGNAL FSS: vlbit_1d(15 DOWNTO 0);  -- Data Segment Structure 2    SIGNAL GS:  vlbit_1d(15 DOWNTO 0);  -- Data Segment Structure 3--- Segment Descripters--- These register are associated with each Segment Selector Register and are--- not visible to the programmer.--- Instruction Pointer and Flags    SIGNAL rEIP:        vlbit_1d(31 downto 0) := X"FFFFFFF0";-- Must create a proceedure to access by mnemonic the IP within the EIP register.    SIGNAL rEFLAGS:     vlbit_1d(31 downto 0) := B"XXXXXXXXXXXXXXXX0XXXXXXXXX0X0X1X";    CONSTANT VM:        INTEGER := 0;    CONSTANT RF:        INTEGER := 0;    CONSTANT NT:        INTEGER := 0;    CONSTANT IOPL:      INTEGER := 0;    CONSTANT xOF:       INTEGER := 0;    CONSTANT DF:        INTEGER := 0;    CONSTANT xIF:       INTEGER := 0;    CONSTANT TF:        INTEGER := 0;    CONSTANT SF:        INTEGER := 0;    CONSTANT ZF:        INTEGER := 0;    CONSTANT AF:        INTEGER := 4;    CONSTANT PF:        INTEGER := 2;    CONSTANT CF:        INTEGER := 0;--- Machine Control    SIGNAL rCR0:        vlbit_1d(31 downto 0) := X"00000000";    SIGNAL rCR1:        vlbit_1d(31 downto 0) := X"00000000";    SIGNAL rCR2:        vlbit_1d(31 downto 0) := X"00000000";    -- Page Directory Base Register    SIGNAL rCR3:        vlbit_1d(31 downto 0) := X"00000000";--- System Address (Memory Mapping Management)    -- Global Descripter Table Pointer    SIGNAL rGDTbase:        vlbit_1d(31 downto 0) := X"00000000";    SIGNAL rGDTlimit:       vlbit_1d(15 downto 0) := X"0000";    SIGNAL rGDTselector:    vlbit_1d(15 downto 0) := X"0000";    -- Local Descripter Table Pointer    SIGNAL rLDTbase:        vlbit_1d(31 downto 0) := X"00000000";    SIGNAL rLDTlimit:       vlbit_1d(15 downto 0) := X"0000";    SIGNAL rLDTselector:    vlbit_1d(15 downto 0) := X"0000";    -- Interrupt Descripter Table Pointer    SIGNAL rIDTbase:        vlbit_1d(31 downto 0) := X"00000000";    SIGNAL rIDTlimit:       vlbit_1d(15 downto 0) := X"0000";    SIGNAL rIDTselector:    vlbit_1d(15 downto 0) := X"0000";    -- Task State Segment Descripter Table Pointer    SIGNAL rTSSbase:        vlbit_1d(31 downto 0) := X"00000000";    SIGNAL rTSSlimit:       vlbit_1d(15 downto 0) := X"0000";    SIGNAL rTSSselector:    vlbit_1d(15 downto 0) := X"0000";    -- Page Table Register Files--  SIGNAL rfPageDir:       vlbit_2d(0 to 1024,31 downto 0);--  SIGNAL rfPageTable:     vlbit_2d(0 to 1024,31 downto 0);--- Debug--- Test-- 80386 Instruction Set (Supported by this model)--- Instruction Prefixes        CONSTANT REP:               INTEGER := 16#F3#;        CONSTANT REPNE:             INTEGER := 16#F2#;        CONSTANT LOCK:              INTEGER := 16#F0#;--- Segment Override Prefixes        CONSTANT CSsop:             INTEGER := 16#2E#;        CONSTANT SSsop:             INTEGER := 16#36#;        CONSTANT DSsop:             INTEGER := 16#3E#;        CONSTANT ESsop:             INTEGER := 16#26#;        CONSTANT FSsop:             INTEGER := 16#64#;        CONSTANT GSsop:             INTEGER := 16#65#;        CONSTANT OPsop:             INTEGER := 16#66#;        CONSTANT ADsop:             INTEGER := 16#67#;--- Data Transfer        CONSTANT MOV_al_b:          INTEGER := 16#B0#;        CONSTANT MOV_eax_dw:        INTEGER := 16#B8#; -- mov eax,0000A5A5h        CONSTANT MOV_ebx_dw:        INTEGER := 16#BB#; -- mov ebx,0FFFFFFF0h        CONSTANT MOV_ebx_eax:       INTEGER := 16#89#; -- mov [ebx],eax {89,03}        CONSTANT MOV_eax_ebx:       INTEGER := 16#8B#; -- mov eax,[ebx] {8B,03}        CONSTANT IN_al:             INTEGER := 16#E4#;        CONSTANT OUT_al:            INTEGER := 16#E6#;--- Arithmetic        CONSTANT ADD_al_b:          INTEGER := 16#04#;        CONSTANT ADD_ax_w:          INTEGER := 16#05#;--- Shift/Rotate        CONSTANT ROL_eax_b:         INTEGER := 16#D1#; -- rol eax,1 {D1,C0}        CONSTANT ROL_al_1:          INTEGER := 16#D0#;        CONSTANT ROL_al_n:          INTEGER := 16#C0#;--- String Manipulation        CONSTANT INC_eax:           INTEGER := 16#40#;        CONSTANT INC_ebx:           INTEGER := 16#43#;--- Bit Manipulation--- Control Transfer        CONSTANT JMP_rel_short:     INTEGER := 16#EB#;        CONSTANT JMP_rel_near:      INTEGER := 16#E9#;        CONSTANT JMP_intseg_immed:  INTEGER := 16#EA#;--- High Level Language Support--- Operating System Support--- Processor Control        CONSTANT HLT:               INTEGER := 16#F4#;        CONSTANT WAITx:             INTEGER := 16#9B#;        CONSTANT NOP:               INTEGER := 16#90#;     BEGIN-- Begin Fault Detection Section    Faults: PROCESS    BEGIN        WAIT UNTIL now > 1;        assert not bitunknown(CLK2)            report "Clock {i}: CLK2 (pin F12) is undefined"            severity FAILURE;        assert not bitunknown(READY_n)            report "Control {i}: READY (pin G13) is undefined"            severity FAILURE;    END PROCESS Faults;-- End Fault Detection Section-- Begin Behavioral Blocks    -- Port Signals Status Reports Begin    CLK2status: PROCESS     -- Function:    The first time (after the loading the network)                            --              the simulation is run, this process will report                            --              status of the 80386's CLK2 input from the network.        VARIABLE StartTime:     INTEGER;        VARIABLE Pwidth:        INTEGER;        VARIABLE freq:          INTEGER;    BEGIN        WAIT UNTIL prising(CLK2);        StartTime := now;        WAIT UNTIL prising(CLK2);        Pwidth := (now - StartTime);        freq := 10000000 / Pwidth;        put("CLK2 Pulse Width is=",Pwidth);        putline(" in 10ths of nS");        put("CLK2 Frequency is=",freq);        putline("kHZ");        WAIT;    end PROCESS CLK2status;    -- Port Signals Status Reports End    -- Internal Control Logic Processes Begin    GenCLK: PROCESS    begin        -- CLK is the 80386's internal clock an is 1/2 of CLK2        wait until prising(CLK2);        CLK <= not CLK;    end PROCESS GenCLK;     Initialize: PROCESS    BEGIN        EAX <= X"00000000";        rEFLAGS <= X"00000002";        rEIP <= X"FFFFFFF0";        rIDTbase <= X"00000000";        rIDTlimit <= X"03FF";        State <= vlbit_vector(StateTi);        IF Debug THEN            putline("DEBUG: State=RESET");        END IF;        WAIT UNTIL pfalling(RESET); -- De-assert the drivers        IF Debug THEN            putline("DEBUG: 80386 was successfully Reset.");        END IF;        EAX <= X"ZZZZZZZZ";        rEFLAGS <= X"ZZZZZZZZ";        rEIP <= X"ZZZZZZZZ";        rIDTbase <= X"ZZZZZZZZ";        rIDTlimit <= X"ZZZZ";        State <= X"ZZZZZZZZ";        RequestPending <= 'Z';        WAIT UNTIL prising(RESET);    end PROCESS Initialize;     TstateMachine: PROCESS    VARIABLE nState:    vlbit_1d(31 downto 0) := X"00000000";    BEGIN        WAIT UNTIL pfalling(CLK);        CASE integer(State) is            WHEN StateTi =>                IF Debug THEN                    put("DEBUG: 80386 is in State Ti");                END IF;                IF RESET = '0' and RequestPending = Pending THEN                    nState := vlbit_vector(StateT1);                    IF Debug THEN                        putline(", Moving to StateT1");                    END IF;                ELSIF RESET = '0' and HOLD = '1' THEN                    nState := vlbit_vector(StateTh);                    IF Debug THEN                        putline(", Moving to StateTh");                    END IF;                ELSE                    nState := vlbit_vector(StateTi);                    IF Debug THEN                        IF RESET = '1' THEN                            putline(", Due to RESET = Asserted");                        ELSE                            putline(", Due to NO Requests Pending");                        END IF;                    END IF;                END IF;            WHEN StateT1 =>                IF Debug THEN                    putline("DEBUG: 80386 is in State T1, Moving to StateT2");                END IF;                nState := vlbit_vector(StateT2);            WHEN StateT2 =>                IF Debug THEN                    putline("DEBUG: 80386 is in State T2");                END IF;                IF READY_n = '0' and HOLD ='0' and RequestPending = Pending THEN                    nState := vlbit_vector(StateT1);                ELSIF READY_N = '1' and NA_n = '1' THEN                    NULL;                ELSIF (RequestPending = Pending or HOLD = '1') and (READY_N = '1' and NA_n = '0') THEN                    nState := vlbit_vector(StateT2I);                ELSIF RequestPending = Pending and HOLD = '0' and READY_N = '1' and NA_n = '0' THEN                    nState := vlbit_vector(StateT2P);                ELSIF RequestPending = NotPending and HOLD = '0' and READY_N = '0' THEN                    nState := vlbit_vector(StateTi);                ELSIF HOLD = '1' and READY_N = '1' THEN                    nState := vlbit_vector(StateTh);                END IF;            WHEN StateT1P =>                IF Debug THEN                    putline("DEBUG: 80386 is in State T1P");                END IF;                IF NA_n = '0' and HOLD = '0' and RequestPending = Pending THEN                    nState := vlbit_vector(StateT2P);                ELSIF NA_n = '0' and (HOLD = '1' or RequestPending = NotPending) THEN                    nState := vlbit_vector(StateT2I);                ELSIF NA_n = '1' THEN                    nState := vlbit_vector(StateT2);                END IF;            WHEN StateTh =>                IF Debug THEN                    putline("DEBUG: 80386 is in State Th");                END IF;                IF HOLD = '1' THEN                    NULL;                ELSIF HOLD = '0' and RequestPending = Pending THEN                    nState := vlbit_vector(StateT1);                ELSIF HOLD = '0' and RequestPending = NotPending THEN                    nState := vlbit_vector(StateTi);                END IF;            WHEN StateT2P =>                IF Debug THEN                    putline("DEBUG: 80386 is in State T2P");                END IF;                IF READY_n = '0' THEN                    nState := vlbit_vector(StateT1P);                END IF;            WHEN StateT2I =>                IF Debug THEN                    putline("DEBUG: 80386 is in State T2I");                END IF;                IF READY_n = '1' and (RequestPending = NotPending or HOLD = '1') THEN                    NULL;                ELSIF READY_n = '1' and RequestPending = Pending and HOLD = '0' THEN                    nState := vlbit_vector(StateT2P);                ELSIF READY_n = '0' and HOLD = '1' THEN                    nState := vlbit_vector(StateTh);                ELSIF READY_n = '0' and HOLD = '0' and RequestPending = Pending THEN                    nState := vlbit_vector(StateT1);                ELSIF READY_n = '0' and HOLD = '0' and RequestPending = NotPending THEN                    nState := vlbit_vector(StateTi);                END IF;            WHEN OTHERS => putline("MODEL ERROR: Invalid State=",State);        END CASE;        State <= nState;    -- This is where the next State is actually assigned.    end PROCESS TstateMachine;    -- Internal Control Logic Processes End     -- Instruction Pre-Fetch, Decode and Execution Unit Begin    InstDecode: PROCESS    VARIABLE InstQueue:         vlbit_2d(1 to 16,7 downto 0);    VARIABLE InstQueueRd_Addr:  INTEGER := 1;       -- Address used by the decode unit to read the queue.    VARIABLE InstQueueWr_Addr:  INTEGER := 1;       -- Address used by the Pre-fetch unit to fill the queue.    VARIABLE InstQueueLimit:    INTEGER := 16;      -- Maximum length of the Queue.    VARIABLE InstAddrPointer:   INTEGER := 0;       -- Allways points to the current instruction's Address.    VARIABLE PhyAddrPointer:    INTEGER := 0;       -- Allways points to the Systems Physical Address.    VARIABLE Extended:          BOOLEAN := FALSE;   -- True if an extended op-code prefix was detected.    VARIABLE More:              BOOLEAN := FALSE;   -- True if instruction was decoded correctly and                                                    -- another read is needed for data.    VARIABLE Flush:             BOOLEAN := FALSE;   -- True if JMP was executed, flush the Queue.    VARIABLE First:             BOOLEAN := TRUE;    -- First time thru.    VARIABLE Byte:              vlbit_1d(7 downto 0);    VARIABLE lWord:             vlbit_1d(15 downto 0);    VARIABLE uWord:             vlbit_1d(15 downto 0);    VARIABLE fWord:             vlbit_1d(31 downto 0);    VARIABLE Dummy:             INTEGER;    BEGIN        IF First THEN            PhyAddrPointer := integer(rEIP);            InstAddrPointer := PhyAddrPointer;            First := FALSE;        END IF;        RequestPending <= Pending;        ReadRequest <= Pending;        MemoryFetch <= Pending;        CodeFetch <= Pending;        IF Debug THEN            put("DEBUG: Fetching 1st Word @ Addr=");Dummy := tohex(PhyAddrPointer,4);putline("");        END IF;        WAIT UNTIL pfalling(READY_n);        RequestPending <= NotPending;        WAIT UNTIL pfalling(CLK);        InstQueue(InstQueueWr_Addr) := Data(7 downto 0);        InstQueueWr_Addr := InstQueueWr_Addr + 1;        InstQueue(InstQueueWr_Addr) := Data(15 downto 8);        InstQueueWr_Addr := InstQueueWr_Addr + 1;        IF StateBS16 = '1' THEN  -- A dWord code fetch            InstQueue(InstQueueWr_Addr) := Data(23 downto 16);            InstQueueWr_Addr := InstQueueWr_Addr + 1;            InstQueue(InstQueueWr_Addr) := Data(31 downto 24);            InstQueueWr_Addr := InstQueueWr_Addr + 1;            PhyAddrPointer := PhyAddrPointer + 4; -- Point to next dWord since BS16- = 1        ELSE            PhyAddrPointer := PhyAddrPointer + 2; -- Point to next word since BS16- = 0            IF Debug THEN                put("DEBUG: Fetching 2nd Word @ Addr=");Dummy := tohex(PhyAddrPointer,4);putline("");            END IF;            rEIP <= vlbit_vector(PhyAddrPointer);            WAIT UNTIL prising(CLK);            RequestPending <= Pending;            WAIT UNTIL pfalling(READY_n);            RequestPending <= NotPending;            WAIT UNTIL pfalling(CLK);            InstQueue(InstQueueWr_Addr) := Data(7 downto 0);            InstQueueWr_Addr := InstQueueWr_Addr + 1;            InstQueue(InstQueueWr_Addr) := Data(15 downto 8);            InstQueueWr_Addr := InstQueueWr_Addr + 1;            PhyAddrPointer := PhyAddrPointer + 2; -- Point to next word since BS16- = 0        END IF;        Decode: WHILE InstQueueRd_Addr < InstQueueWr_Addr LOOP            IF DEBUG THEN                putline("DEBUG: InstQueueRd_Addr=",InstQueueRd_Addr);                putline("DEBUG: InstQueueWr_Addr=",InstQueueWr_Addr);                putline("DEBUG: InstQueueLimit=",InstQueueLimit);                put("DEBUG: InstAddrPointer=");Dummy := tohex(InstAddrPointer,4);putline("");                put("DEBUG: PhyAddrPointer=");Dummy := tohex(PhyAddrPointer,4);putline("");                putline("DEBUG: Extended=",Extended);                putline("DEBUG: Flush=",Flush);                putline("DEBUG: More=",More);                put("DEBUG: InstQueue( 1)=");Dummy := tohex(integer(InstQueue(1)),1);putline("");                put("DEBUG: InstQueue( 2)=");Dummy := tohex(integer(InstQueue(2)),1);putline("");                put("DEBUG: InstQueue( 3)=");Dummy := tohex(integer(InstQueue(3)),1);putline("");                put("DEBUG: InstQueue( 4)=");Dummy := tohex(integer(InstQueue(4)),1);putline("");                put("DEBUG: InstQueue( 5)=");Dummy := tohex(integer(InstQueue(5)),1);putline("");                put("DEBUG: InstQueue( 6)=");Dummy := tohex(integer(InstQueue(6)),1);putline("");                put("DEBUG: InstQueue( 7)=");Dummy := tohex(integer(InstQueue(7)),1);putline("");                put("DEBUG: InstQueue( 8)=");Dummy := tohex(integer(InstQueue(8)),1);putline("");                put("DEBUG: InstQueue( 9)=");Dummy := tohex(integer(InstQueue(9)),1);putline("");                put("DEBUG: InstQueue(10)=");Dummy := tohex(integer(InstQueue(10)),1);putline("");                put("DEBUG: InstQueue(11)=");Dummy := tohex(integer(InstQueue(11)),1);putline("");                put("DEBUG: InstQueue(12)=");Dummy := tohex(integer(InstQueue(12)),1);putline("");                put("DEBUG: InstQueue(13)=");Dummy := tohex(integer(InstQueue(13)),1);putline("");                put("DEBUG: InstQueue(14)=");Dummy := tohex(integer(InstQueue(14)),1);putline("");                put("DEBUG: InstQueue(15)=");Dummy := tohex(integer(InstQueue(15)),1);putline("");                put("DEBUG: InstQueue(16)=");Dummy := tohex(integer(InstQueue(16)),1);putline("");            END IF;            CASE integer(InstQueue(InstQueueRd_Addr)) is                WHEN NOP =>                    InstAddrPointer := InstAddrPointer + 1;                    InstQueueRd_Addr := InstQueueRd_Addr + 1;                    Flush := FALSE;                    More := FALSE;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line("DEBUG: Executing NOP");                    END IF;                WHEN OPsop =>                    InstAddrPointer := InstAddrPointer + 1;                    InstQueueRd_Addr := InstQueueRd_Addr + 1;                    Extended := TRUE;                    Flush := FALSE;                    More := FALSE;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DEBUG: Extended Op-Code Read:");Dummy := tohex(OPsop,1);putline("");                    END IF;                WHEN JMP_rel_short =>                    IF (InstQueueWr_Addr - InstQueueRd_Addr) >= 3 THEN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DEBUG: Executing JMP-Rel-Short from:");Dummy := tohex(InstAddrPointer,4);                        END IF;                        IF InstQueue(InstQueueRd_Addr+1,7) = '1' THEN -- Negative Offset                            PhyAddrPointer := InstAddrPointer + 1 - (16#FF# - integer(extendum(InstQueue(InstQueueRd_Addr+1),32)));                            InstAddrPointer := PhyAddrPointer;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 (-)To:");Dummy := tohex(PhyAddrPointer,4);putline("");                            END IF;                        ELSE -- Positive Offset                            PhyAddrPointer := InstAddrPointer + 2 + integer(extendum(InstQueue(InstQueueRd_Addr+1),32));                            InstAddrPointer := PhyAddrPointer;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 (+)To:");Dummy := tohex(PhyAddrPointer,4);putline("");                            END IF;                        END IF;                        Flush := TRUE;                        More := FALSE;                    ELSE                        Flush := FALSE;                        More := TRUE;                    END IF;                WHEN JMP_rel_near =>                    IF (InstQueueWr_Addr - InstQueueRd_Addr) >= 5 THEN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DEBUG: Executing JMP-Rel-Near from:");Dummy := tohex(InstAddrPointer,4);                        END IF;                        PhyAddrPointer := InstAddrPointer + 5 + integer(extendum(InstQueue(InstQueueRd_Addr+1),32));                        InstAddrPointer := PhyAddrPointer;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 To:");Dummy := tohex(PhyAddrPointer,4);putline("");                        END IF;                        Flush := TRUE;                        More := FALSE;                    ELSE                        Flush := FALSE;                        More := TRUE;                    END IF;                WHEN JMP_intseg_immed =>-- To be Implemented (mad/8-23-1988)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line("DEBUG: {TBD} Executing JMP-IntSeg-Immed from:",InstAddrPointer);                    END IF;                    InstAddrPointer := InstAddrPointer + 1;                    InstQueueRd_Addr := InstQueueRd_Addr + 1;                    Flush := FALSE;                    More := FALSE;                WHEN MOV_al_b =>-- To be Implemented (mad/8-23-1988)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line("DEBUG: {TBD} Executing MOV-al<-byte");                    END IF;                    InstAddrPointer := InstAddrPointer + 1;                    InstQueueRd_Addr := InstQueueRd_Addr + 1;                    Flush := FALSE;                    More := FALSE;                WHEN MOV_eax_dw =>                    IF (InstQueueWr_Addr - InstQueueRd_Addr) >= 5 THEN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DEBUG: Executing MOV-eax<-dw");                        END IF;                        -- Note Word position is swaped                        EAX <= InstQueue(InstQueueRd_Addr+4) & InstQueue(InstQueueRd_Addr+3)                                     & InstQueue(InstQueueRd_Addr+2) & InstQueue(InstQueueRd_Addr+1);                        WAIT FOR 1;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 of:");Dummy := tohex(integer(EAX),4);putline("");                        END IF;                        More := FALSE;                        Flush := FALSE;                        InstAddrPointer := InstAddrPointer + 5;                        InstQueueRd_Addr := InstQueueRd_Addr + 5;                    ELSE                        Flush := FALSE;                        More := TRUE;                        IF Debug THEN                            putline("DEBUG: Executing MOV-eax<-dw but ...");                            putline("DEBUG: all of the immediate data is not in queue.");                        END IF;                    END IF;                WHEN MOV_ebx_dw =>                    IF (InstQueueWr_Addr - InstQueueRd_Addr) >= 5 THEN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DEBUG: Executing MOV-ebx<-dw");                        END IF;                        -- Note Word position is swaped                        EBX <= InstQueue(InstQueueRd_Addr+4) & InstQueue(InstQueueRd_Addr+3)                                     & InstQueue(InstQueueRd_Addr+2) & InstQueue(InstQueueRd_Addr+1);                        WAIT FOR 1;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 of:");Dummy := tohex(integer(EBX),4);putline("");                        END IF;                        More := FALSE;                        Flush := FALSE;                        InstAddrPointer := InstAddrPointer + 5;                        InstQueueRd_Addr := InstQueueRd_Addr + 5;                    ELSE                        Flush := FALSE;                        More := TRUE;                        IF Debug THEN                            putline("DEBUG: Executing MOV-ebx<-dw but ...");                            putline("DEBUG: all of the immediate data is not in queue.");                        END IF;                    END IF;                WHEN MOV_eax_ebx =>  -- Read at [ebx] to eax register                    IF (InstQueueWr_Addr - InstQueueRd_Addr) >= 2 THEN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DEBUG: Executing MOV-eax,[ebx]");                        END IF;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 at address:");Dummy := tohex(integer(EBX),4);putline("");                        END IF;                        rEIP <= EBX;                        RequestPending <= Pending;                        ReadRequest <= Pending;                        MemoryFetch <= Pending;                        CodeFetch <= NotPending;                        WAIT UNTIL pfalling(READY_n);                        RequestPending <= NotPending;                        WAIT UNTIL pfalling(CLK);                        uWord := Data(15 downto 0);                        IF StateBS16 = '1' THEN                            lWord := Data(31 downto 16);                        ELSE                            rEIP <= vlbit_vector(integer(rEIP) + 2);                            WAIT FOR 1;                            IF Debug THEN                                put("DEBUG: Reading Second Word at Addr=");Dummy := tohex(integer(rEIP),4);putline("");                            END IF;                            WAIT UNTIL prising(CLK);                            RequestPending <= Pending;                            WAIT UNTIL pfalling(READY_n);                            RequestPending <= NotPending;                            WAIT UNTIL pfalling(CLK);                            lWord := Data(15 downto 0);                        END IF;                        EAX <= uWord & lWord;                        WAIT FOR 1;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DEBUG: Data=");Dummy := tohex(integer(EAX),4);putline("");                        END IF;                        More := FALSE;                        Flush := FALSE;                        InstAddrPointer := InstAddrPointer + 2;                        InstQueueRd_Addr := InstQueueRd_Addr + 2;                    ELSE                        Flush := FALSE;                        More := TRUE;                    END IF;                WHEN MOV_ebx_eax =>  -- Write at [ebx] from eax register                    IF (InstQueueWr_Addr - InstQueueRd_Addr) >= 2 THEN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DEBUG: Executing MOV-[ebx],eax");                        END IF;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 at address:");Dummy := tohex(integer(EBX),4);putline("");                        END IF;                        rEIP <= EBX;                        lWord := EAX(15 downto 0);                        uWord := EAX(31 downto 16);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DEBUG: Data=");Dummy := tohex(integer(EAX),4);putline("");                        END IF;                        RequestPending <= Pending;                        ReadRequest <= NotPending;                        MemoryFetch <= Pending;                        CodeFetch <= NotPending;                        IF Debug THEN                            put("DEBUG: Writing First Word at Addr=");Dummy := tohex(integer(EBX),4);putline("");                        END IF;                        WAIT UNTIL (integer(State) = StateT1 OR integer(State) = StateT1P);                        WAIT UNTIL prising(CLK);                        Data <= (uWord & lWord) after 480;                        WAIT UNTIL pfalling(READY_n);                        RequestPending <= NotPending;                        WAIT UNTIL prising(CLK);                        Data <= X"ZZZZZZZZ" after 480;                        WAIT FOR 1;                        IF StateBS16 = '0' THEN                            IF Debug THEN                                put("DEBUG: Writing Second Word at Addr=");Dummy := tohex(integer(EBX),4);putline("");                            END IF;                            rEIP <= vlbit_vector(integer(rEIP) + 2);                            RequestPending <= Pending;                            ReadRequest <= NotPending;                            MemoryFetch <= Pending;                            CodeFetch <= NotPending;                            WAIT UNTIL (integer(State) = StateT1 OR integer(State) = StateT1P);                            WAIT UNTIL prising(CLK);                            Data <= (uWord & lWord) after 480;                            WAIT UNTIL pfalling(READY_n);                            RequestPending <= NotPending;                            WAIT UNTIL prising(CLK);                            Data <= X"ZZZZZZZZ" after 480;                            WAIT FOR 1;                        END IF;                        More := FALSE;                        Flush := FALSE;                        InstAddrPointer := InstAddrPointer + 2;                        InstQueueRd_Addr := InstQueueRd_Addr + 2;                    ELSE                        Flush := FALSE;                        More := TRUE;                    END IF;                WHEN IN_al =>                    IF (InstQueueWr_Addr - InstQueueRd_Addr) >= 2 THEN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DEBUG: Executing IN-al");                        END IF;                        rEIP <= extendum(InstQueue(InstQueueRd_Addr+1),32);                        WAIT FOR 1;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 from:");Dummy := tohex(integer(rEIP),4);                        END IF;                        RequestPending <= Pending;                        ReadRequest <= Pending;                        MemoryFetch <= NotPending;                        CodeFetch <= NotPending;                        WAIT UNTIL pfalling(READY_n);                        RequestPending <= NotPending;                        WAIT UNTIL pfalling(CLK);                        EAX(7 downto 0) <= Data(7 downto 0);                        WAIT FOR 1;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 Data=");Dummy := tohex(integer(EAX(7 downto 0)),1);putline("");                        END IF;                        InstAddrPointer := InstAddrPointer + 2;                        InstQueueRd_Addr := InstQueueRd_Addr + 2;                        Flush := FALSE;                        More := FALSE;                    ELSE                        Flush := FALSE;                        More := TRUE;                        IF Debug THEN                            putline("DEBUG: Executing IN-al but ...");                            putline("DEBUG: the immediate Address is not in queue.");                        END IF;                    END IF;                WHEN OUT_al =>                    IF (InstQueueWr_Addr - InstQueueRd_Addr) >= 2 THEN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DEBUG: Executing OUT-al");                        END IF;                        rEIP <= extendum(InstQueue(InstQueueRd_Addr+1),32);                        WAIT FOR 1;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 to:");Dummy := tohex(integer(rEIP),4);                        END IF;                        RequestPending <= Pending;                        ReadRequest <= NotPending;                        MemoryFetch <= NotPending;                        CodeFetch <= NotPending;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 Data=");Dummy := tohex(integer(EAX(7 downto 0)),1);putline("");                        END IF;                        WAIT UNTIL (integer(State) = StateT1 OR integer(State) = StateT1P);                        WAIT UNTIL prising(CLK);                        fWord := X"ZZZZZZ" & EAX(7 downto 0);                        Data <= fWord after 480;                        WAIT UNTIL pfalling(READY_n);                        RequestPending <= NotPending;                        WAIT UNTIL prising(CLK);                        Data <= X"ZZZZZZZZ" after 480;                        WAIT FOR 1;                        InstAddrPointer := InstAddrPointer + 2;                        InstQueueRd_Addr := InstQueueRd_Addr + 2;                        Flush := FALSE;                        More := FALSE;                    ELSE                        Flush := FALSE;                        More := TRUE;                        IF Debug THEN                            putline("DEBUG: Executing OUT-al but ...");                            putline("DEBUG: the immediate Address is not in queue.");                        END IF;                    END IF;                WHEN ADD_al_b =>-- To be Implemented (mad/8-23-1988)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line("DEBUG: {TBD} Executing ADD-al to byte:");                    END IF;                    InstAddrPointer := InstAddrPointer + 1;                    InstQueueRd_Addr := InstQueueRd_Addr + 1;                    Flush := FALSE;                    More := FALSE;                WHEN ADD_ax_w =>-- To be Implemented (mad/8-23-1988)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line("DEBUG: {TBD} Executing ADD-ax to word:");                    END IF;                    InstAddrPointer := InstAddrPointer + 1;                    InstQueueRd_Addr := InstQueueRd_Addr + 1;                    Flush := FALSE;                    More := FALSE;                WHEN ROL_al_1 =>-- To be Implemented (mad/8-23-1988)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line("DEBUG: {TBD} Executing ROL-al left one bit");                    END IF;                    InstAddrPointer := InstAddrPointer + 2;                    InstQueueRd_Addr := InstQueueRd_Addr + 2;                    Flush := FALSE;                    More := FALSE;                WHEN ROL_al_n =>-- To be Implemented (mad/8-23-1988)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line("DEBUG: {TBD} Executing ROL-al by:");                    END IF;                    InstAddrPointer := InstAddrPointer + 2;                    InstQueueRd_Addr := InstQueueRd_Addr + 2;                    Flush := FALSE;                    More := FALSE;                WHEN INC_eax =>                    EAX <= vlbit_vector(integer(EAX) + 1);                    WAIT FOR 1;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DEBUG: Executing INC-eax by 1 to:");Dummy := tohex(integer(EAX),4);putline("");                    END IF;                    InstAddrPointer := InstAddrPointer + 1;                    InstQueueRd_Addr := InstQueueRd_Addr + 1;                    Flush := FALSE;                    More := FALSE;                WHEN INC_ebx =>                    EBX <= vlbit_vector(integer(EBX) + 1);                    WAIT FOR 1;                    IF Debug OR Inst THEN                        put("DEBUG: Executing INC-ebx by 1 to:");Dummy := tohex(integer(EBX),4);putline("");                    END IF;                    InstAddrPointer := InstAddrPointer + 1;                    InstQueueRd_Addr := InstQueueRd_Addr + 1;                    Flush := FALSE;                    More := FALSE;                WHEN OTHERS  =>                    put("ERROR: Invalid Instruction=");Dummy := tohex(integer(InstQueue(InstQueueRd_Addr)),1);putline("");                    InstAddrPointer := InstAddrPointer + 1;                    InstQueueRd_Addr := InstQueueRd_Addr + 1;                    Flush := FALSE;                    More := FALSE;            END CASE;            EXIT WHEN ((InstQueueLimit - InstQueueRd_Addr) < 4) OR Flush OR More;        END LOOP Decode;        IF Flush THEN            InstQueueRd_Addr := 1;            InstQueueWr_Addr := 1;            fWord := vlbit_vector(InstAddrPointer);            IF fWord(0) = '1' THEN                InstQueueRd_Addr := InstQueueRd_Addr + integer(extendum(fWord(1 downto 0),32));            END IF;            IF Debug THEN                putline("DEBUG: Flushing Instruction Queue");            END IF;        END IF;        IF (InstQueueLimit - InstQueueRd_Addr) < 3 THEN -- The queue is about to be bounded.            -- This section implements the circular queue.            IF Debug THEN                putline("DEBUG: Instruction Queue Length Execeeded");                putline("DEBUG: Implementing Circular Queue");            END IF;            InstQueueWr_Addr := 1;            Circular: WHILE InstQueueRd_Addr <= InstQueueLimit LOOP                InstQueue(InstQueueWr_Addr) := InstQueue(InstQueueRd_Addr);                InstQueueRd_Addr := InstQueueRd_Addr + 1;                InstQueueWr_Addr := InstQueueWr_Addr + 1;            END LOOP Circular;            InstQueueRd_Addr := 1;        END IF;        IF Debug THEN            putline("DEBUG: Request Pending, filling Queue at:",InstQueueWr_Addr);        END IF;        rEIP <= vlbit_vector(PhyAddrPointer);        WAIT UNTIL prising(CLK);    end PROCESS InstDecode;    -- Instruction Pre-Fetch, Decode and Execution Unit Begin            -- ByteEnables Begin    GenByteEnables: PROCESS (rEIP)    BEGIN        CASE integer(DataWidth) is            WHEN WidthByte =>                CASE integer(rEIP(1 downto 0)) is -- A[1:0]                    WHEN 0 =>                        ByteEnable <= B"1110";                    WHEN 1 =>                        ByteEnable <= B"1101";                    WHEN 2 =>                        ByteEnable <= B"1011";                    WHEN 3 =>                        ByteEnable <= B"0111";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WHEN WidthWord =>                CASE integer(rEIP(1 downto 0)) is -- A[1:0]                    WHEN 0 =>                        ByteEnable <= B"1100";                        NonAligned <= NotPending;                    WHEN 1 =>                        ByteEnable <= B"1001";                        NonAligned <= NotPending;                    WHEN 2 =>                        ByteEnable <= B"0011";                        NonAligned <= NotPending;                    WHEN 3 =>                        IF Debug THEN                            putline("DEBUG: Non-Aligned Word");                        END IF;                        ByteEnable <= B"0111";                        NonAligned <= Pending;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WHEN WidthDword =>                CASE integer(rEIP(1 downto 0)) is -- A[1:0]                    WHEN 0 =>                        ByteEnable <= B"0000";                        NonAligned <= NotPending;                    WHEN 1 =>                        IF Debug THEN                            putline("DEBUG: Non-Aligned Dword");                        END IF;                        ByteEnable <= B"0001";                        NonAligned <= Pending;                    WHEN 2 =>                        IF Debug THEN                            putline("DEBUG: Non-Aligned Dword");                        END IF;                        NonAligned <= Pending;                        ByteEnable <= B"0011";                    WHEN 3 =>                        IF Debug THEN                            putline("DEBUG: Non-Aligned Dword");                        END IF;                        NonAligned <= Pending;                        ByteEnable <= B"0111";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WHEN OTHERS  =>                putline("MODEL ERROR: Data Path Width Fault: DataWidth");                putline("MODEL ERROR: Width Selected was:",integer(DataWidth));        END CASE;    end PROCESS GenByteEnables;    -- ByteEnables End     -- Bus Interface Unit Begin    GenBusIntf: PROCESS (State)    BEGIN        CASE integer(State) is            WHEN StateT1 | StateT2P =>                Address <= rEIP(31 downto 2) after 40ns;                IF Debug THEN--                  putline("DEBUG: Next Address=",rEIP);                END IF;                BE_n <= ByteEnable after 30ns;                M_IO_n <= MemoryFetch;                IF ReadRequest = Pending THEN                    W_R_n <= '0' after 30ns;                ELSE                    W_R_n <= '1' after 30ns;                END IF;                IF CodeFetch = Pending THEN                    D_C_n <= '0' after 30ns;                ELSE                    D_C_n <= '1' after 30ns;                END IF;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CASE integer(State) is            WHEN StateT1  => ADS_n <= '0' after 25ns;            WHEN StateT2  => ADS_n <= '1' after 25ns;            WHEN StateT1P => ADS_n <= '1' after 25ns;            WHEN StateT2P => ADS_n <= '0' after 25ns;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end PROCESS GenBusIntf;    BS16: PROCESS    BEGIN        WAIT UNTIL integer(State) = StateT2 OR integer(State) = StateT1P;        WHILE integer(State) = StateT2 OR integer(State) = StateT1P LOOP            WAIT UNTIL prising(CLK);            StateBS16 <= BS16_n;            IF BS16_n = '0' THEN                DataWidth <= vlbit_vector(Widthword); -- WidthByte, WidthWord, WidthDword            ELSE                DataWidth <= vlbit_vector(WidthDword);            END IF;        END LOOP;    end PROCESS BS16;    NA: PROCESS    BEGIN        WAIT UNTIL integer(State) = StateT2 OR integer(State) = StateT1P;        WAIT UNTIL prising(CLK);        StateNA <= NA_n;    end PROCESS NA;    -- Bus Interface Unit End-- End Behavioral Blocksend behavi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