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读sdram

楼主(2013-06-21):
我写了个小程序来读取sdram上的数据,然后再写到sdram中,为什么我读来的数据都是0呢。。。写的应该没有错,我都已经验证过了,贴上程序,劳烦大侠给诊治一把:

case (a)
                 8'b00000001: begin
                                if(!master_waitrequest)
                                      begin
                                       //     j=j+1;
                                          sobel_write=1;
                                          i=1048577;
                                          master_writedata=dma;
                                                      a=8'b00000000;
                                                  end
                                         end
                 8'b00000000: begin
                                                  if(!master_waitrequest)
                                                  begin
                                                   j=j+1;
                                                   i=0;
                                                   sobel_write<=0;
                                                   if(j<10)
                                                    begin
                                                 a=8'b00000001;
                                               end
                                             end
                                          end
                 8'b00000010: begin
                                                 k=k+1;
                                                 sobel_read=1'b1;
                                                 a<=8'b00000011;
                                           end
                8'b00000011: begin

                                                      if(!master_waitrequest)
                                                        begin
                                                                   sobel_read=1'b0;
                                                           if(k<10)
                                                                      begin
                                                                    a=8'b00000010;
                                                                  end
                                                                  else begin
                                                                    a=8'b00000001;
                                                                            end
                                                      end
                                end
        endcase

前面有一个assign dma=master_readdata,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呀。。。。。就是写出来的数全是零,屏蔽读的话,就可以写出我设定的数。是我这avalon时序没有对好?求高人指点

楼主:
顶一顶啊,新人需要爱呀。。。。。

网友:
网上很多例子的,你可以参考一下,还有时序确认一下

楼主:
看过例子啦,时序也没有问题的,就是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