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仿真求助!

楼主(2013-06-21):
我的PLL在服务器上做的,拷打虚拟机上,仿真就不行了,原理图没做任何修改,仿真条件也一样。出现如下问题,
Notice from spectre during IC analysi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Gmin = 1 pS is large enough to noticeably affect the DC solution.
        dV(I7.I0.I15.net21) = -394.421 mV
        Use `gmin_check' option to eliminate or expand this report.
    Initial condition computed for node I0.net301 is in error by 1.41362 mV.
    Initial condition computed for node I0.net305 is in error by 1.41362 mV.
        To reduce error in computed initial conditions, decrease `rforce'.
        However, setting rforce too small may result in convergence
        difficulties or in the matrix becoming singular.
Important parameter values:
    start = 0 s
    outputstart = 0 s
    stop = 40 us
    step = 40 ns
    maxstep = 800 ns
    ic = all
    skipdc = no
    reltol = 1e-03
    abstol(I) = 1 pA
    abstol(V) = 1 uV
    temp = 27 C
    tnom = 27 C
    tempeffects = all
    errpreset = moderate
    method = traponly
    lteratio = 3.5
    relref = sigglobal
    cmin = 0 F
    gmin = 1 pS
    maxrsd = 0 Ohm
    mos_method = s
    mos_vres = 50 mV

Error found by spectre at time = 3.25521 p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Signal V(I0.C5.cap.hn1) = 22.1835 GV exceeds the blowup limit for the
        quantity `V' which is (1 GV). It is likely that the circuit is
        unstable. If you really want signals this large, set the `blowup'
        parameter of this quantity to a larger value.
Analysis `tran'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error.
finalTimeOP: writing operating point information to rawfile.
Trying `homotopy = gmin'.
Trying `homotopy = source'.
Trying `homotopy = dptran'.
modelParameter: writing model parameter values to rawfile.
element: writing instance parameter values to rawfile.
outputParameter: writing output parameter values to rawfile.
designParamVals: writing netlist parameters to rawfile.
primitives: writing primitives to rawfile.
subckts: writing subcircuits to rawfile.
在-----------------------------------------------------------------------------------
在服务器上没有这些问题,求各位指教啊。

楼主:
没有人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model用对没有?

网友A:
spectre版本太低

网友:
看看这段: Error found by spectre at time = 3.25521 p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Signal V(I0.C5.cap.hn1) = 22.1835 GV,说明原理图中那个电容接到了一个理想电流源上了。

网友B:
电路中有理想的器件才会有这么诡异的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电容直接接到理想的电流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有理想电容和电阻,但是换成工艺库里的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而且我在服务器上仿真,没有问题(有理想电容和电阻)

网友:
应该是理想电流源接到了嘛地方上

网友D(2014-03-22):
回复 楼主:

    大侠  这个问题你是咋样解决的  我也现在遇到了  晕死

网友(2016-08-21):
是呀,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呀,是版本的问题吗
我用verilogA模型做仿真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了——求助大神们呀

网友(2023-07-30):
大哥,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教您怎么解决的? GminDC = 1 pS is large enough to noticeably affect the DC solu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ectre版本太低

大哥,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教您怎么解决的? GminDC = 1 pS is large enough to noticeably affect the DC solution.

真的是spectre版本太低吗? 我虚拟机2015版本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中有理想的器件才会有这么诡异的问题吧

大哥,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教您怎么解决的? GminDC = 1 pS is large enough to noticeably affect the DC solution.

我的理想电流源是在电路图外部仿真供电接的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大哥,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教您怎么解决的? GminDC = 1 pS is large enough to noticeably affect the DC solution.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哥,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教您怎么解决的? GminDC = 1 pS is large enough to noticeably affect  ...

记得好像是版本问题,用一样的版本好像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好像是版本问题,用一样的版本好像就解决了!

嗯嗯 应该就是spectre版本问题,好像是spectre里面定义了个文件 input.scs ,这个文件里设置了那个参数。

您知道这个文件在哪里吗,然后怎么修改?

网友(2024-12-27):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没挂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