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的第三端体效应

楼主(2013-06-21):
MOS管的第三端bulk,通常是接VCC,GND.
假如不接到VCC,GND.拿N管来说,Vb<(Vs=0),有这方面应用吗?Bulk防止管子击穿吗?

网友:
标准工艺里,n管做在p衬底上,整个衬底相当于串联了较大电阻,一般都是接到地的,不接地,会造成地电位不稳定。做在独立的n阱里的p管有的不接vcc的用法,用来调节阈值。

网友:
我很好奇vb还能小于0?

网友(2014-05-22):
回复 网友A: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