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PC8548E低温-40度下无法启动

楼主(2013-06-21):
各位,你好!帮忙我诊断下,谢谢。
     我以MPC8548E(工业档)和一款工业档FPGA为基础做了一块板子,在常温下各项功能都正常,现在做温度试验,高温都通过了,但是在低温-40度下,第一次上电,BOOTROM都无法启动,串口无打印,我保持上电20秒,然后断电,重新上电,就可以启动BOOTROM,但是在启动过程中,有可能在硬件初始化或者内核初始化过程中就死掉,串口开始无打印,(通过在BOOTROM中添加串口打印信息判断是在哪个位置CPU死掉)。我最开始怀疑电源,我使用的多是DC-DC电源,常温下测试纹波都只有40mv左右,1.8V电源在3.3V和1.1V电源后大约20ms上电。在低温-40度(甚至更低),我使用JTAG仿真器,都可以连接到8548E CPU,可以用仿真器访问内存,CACHE,无问题。后来也尝试修改了内存的时序,但是在低温下还是正常启动,CPU芯片使用的应该是真品,因为公司使用了很多其他的FREESCALE芯片,都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现象是:如果在低温-45度下,第一次上电不能启动,然后后面保持上电的时间需要比-40度下更久,才可能重新上电能够启动。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板上其它芯片都最少是工业级

网友(2013-08-05):
建议在汇编代码中点灯,看PPC是否正常启动,如没有则是电源时钟复位这三方面问题,如启动则可能是内存问题

网友:
我用过8548,低温下一般都是电源的问题导致.可能cpu启动了,但ddr每初始化成功.

网友(2015-08-20):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真心希望楼主能指教一下,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网友(2015-10-26):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遇到类似的问题,不知道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我使用MPC8260ACMHBB(Hip4)做设计,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常温下,长时间断电后第一次上电启动时,单板启动不正常,调试串口无输出,我在程序中添加点LED指示,LED灯显示程序已经运行到bootconfig.c文件中的打印boot Logo,但是保持上电一段时间后,重新复位或者重新上电单板,单板又启动正常,串口输出正常。为什么?
MPC8260没有明确说要进行上电时序控制,因此我也没有进行上电时序控制,这个会导致这个问题吗?
我前面焊接过几块板子,不过但是采购的芯片是Hip3版本的,但是我的内核电压都是1.8V,Hip3版本的芯片可以正常启动,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最近做了一块mpc8548的板子,目前情况是串口没有打印信息,但是CCB分频输出时钟都是正确的,已经搞了很久了。还是没有个结果。真心求教,麻烦楼上各位师兄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电时序肯定是需要的,但我估计你的问题应该不是上电时序的问题,应该是某些管脚的配置问题,比如说该上拉的没有上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方便的话可以发我一份你的CPU部分的原理图,我帮你检查一下,cloudersjt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