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_VAR的问题

楼主(2013-06-21):
EXVGJ0XJ)%5@5RL0WYNAUZV.jpg 想问下,有没有人用TSMC 0.18的工艺,MOS_VAR要不要自己画一个衬底连接到MOS_VAR?因为在MOS_VAR版图里面发现有NWELL。     还是只要接PLUS MINUS BULK 3端就行了?

网友:
看LVS rule中device的定义是几端的
既然有BULK端,那就不需要额外的衬底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不都是直接调用的cell吗,这里要自己画莫非是全定制?
不太明白这些层是什么BULK等,麻烦版主讲讲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知道他这个到底需不需要画啊,也没有反馈信息啊
无非看PDK调出来的器件的画法,看器件的design rule文件,看LVS rule文件的device的定义,再就是咨询foundry
结合他说的,应该是nmos in NWELL吧

网友:
LZ这个mos只是3端器件!你只要连接那3端por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