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t5.7安装IC5141问题

楼主(2013-06-21):
各位兄弟,本人在redhat5.7上安装IC5141后启动,报以下错误:Xlib: connection to ":0.0" refused by server
Xlib: No protocol specified

*WARNING* X Window Display Initialization failure
*WARNING* (DISPLAY ":0.0")

我在论坛上看,有兄弟说可以进行以下设置解决:
export LD_ASSUME_KERNEL=2.4.0
但再次启动时,又报以下错误:
bosse_1@localhost ~]$ icfb
/bin/sh: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dl.so.2: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兄弟们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就是缺少叫做libdl.so.2的软件包,在google上搜一下就好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台,但是我在网上查说,libld.so.2属于glibc-2.5.xxxx.rpm软件包,但是我所有glibc开头的rpm,我都安装了,还是没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能啊,你要找到正确的文件名来安装,否则你怎么知道你需要的是否已经安装了?所有需要的rpm包都在安装光盘里面,可以找到的。google搜的时候要带上linux的名称和版本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我查看了一下,虽然在/usr/lib和/usr/lib64下找不到libdl.so.2,但是在/lib和/lib64里面却能找到libdl.so.2;这该怎么办呢?

楼主:
还我自己回答吧,
如果在CentOS6.4版本上,采用解压缩的方法安装IC5141IUS136的话,需要安装以下rpm:

rpm -ivh libICE-1.0.6-1.el6.i686.rpm
rpm -ivh libuuid-2.17.2-12.9.el6.i686.rpm
rpm -ivh libSM-1.2.1-2.el6.i686.rpm
rpm -ivh libXau-1.0.6-4.el6.i686.rpm
rpm -ivh libxcb-1.8.1-1.el6.i686.rpm
rpm -ivh libX11-1.5.0-4.el6.i686.rpm
rpm -ivh libXt-1.1.3-1.el6.i686.rpm
rpm -ivh libXext-1.3.1-2.el6.i686.rpm
rpm -ivh libXp-1.0.0-15.1.el6.i686.rpm
rpm -ivh xorg-x11-fonts-75dpi-7.2-9.1.el6.noarch.rpm
rpm -ivh xorg-x11-fonts-ISO8859-1-75dpi-7.2-9.1.el6.noarch.rpm
rpm -ivh tigervnc-server-1.1.0-5.el6.x86_64.rpm

但是即使是这样,最后也只能使用远程登录的形式启动IC5141而不会报错,在服务器本机上启动的话仍然会报以下错误:
*WARNING* X Window Display Initialization failure
*WARNING* (DISPLAY ":0.0")
希望有兴趣的兄弟们,继续研究呀

楼主:
还有那个添加 export $LD_ASSUME_KERNEL=2.4.0的方法千万不要试!!纯粹误人子弟啊,我因为这白白浪费了3天 !!!

网友(2014-03-08):
回复 楼主:

网友:
yum install libdl.so.2

网友(2015-02-08):
兄弟你用redhat5.7 有装好么?我也想用5.7 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