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XI总线IP核应该包含什么?

楼主(2013-06-21):
小弟刚刚接触总线这一块。老师要求写一个AXI的IP核,可是我现在无从下手。AXI的官方说明甚至AHB的官方说明我也已经看完了,还有是xilinx的那个guide,在网上也找了一些资料。
可是真正准备下手写程序的时候却不知道一个这样的总线IP核应该包含什么内容?

我看网上有部分资料是AXI和SPI的接口这样的转换IP核,这样的IP核的interface倒是挺容易理解。
也有一部分是AXI总线的控制器,一般就包含master的代码 arbiter的代码 以及slave的代码 好像有的比较高级的还需要有个cross的,可是这样的结构我就不理解了,如果说我现在已经写好了一个master的代码和slave的代码,他们之间也可以互相通信,那写出来的这个master或者slave如何和真正需要用AXI进行数据传输的IP核进行连接呢?或者说如果某一个IP核需要AXI进行传输,那就应该把AXI总线协议直接写在这个IP核里面而不是只是留出一个接口吗?
如果不能连接,那这样写出来的总线控制器是不是就是所谓的BFM?而且如果不能连接,这样的BFM有什么作用?

所以请问一下各位大神,如果要写一个AXI总线控制器的IP核,应该包含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如果是写出了master的话,那应该怎样和已有的IP进行连接呢?难道是一定要和另外的总线进行桥接才是可以写出interface的?

十分十分希望得到论坛上各位大神的指导!

网友:
老师让你写的应该是interconnect
包括arbiter,decoder,control FSM,ID dispatcher,address queue,data queue,slave/master interface等等
给你个代码列表自己去猜吧。

AXI

AXI

楼主:
非常感谢!!!!
请问楼上的代码列表是在哪里得到的呢?如果是涉密的话那就算了 如果不是的话请问可以告知是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资料呢

网友:
confidential, sorry. 不过很羡慕您有时间和项目自己去开发这样可以作为行业标准的IP,以后对AXI的理解将更加深入,AXI是可以自行调整pipeline的哦。

网友:
AMBA(AHB)和AXI差不多吧,可以参考gaisler的grlib里的amba实现,是开源的:http://www.gaisler.com/index.php/downloads/leongrlib
那个网页上的grlib user's manual有介绍ahb总线的设计概念。
LZ你说了一大堆,但看不明白你到底要做的是总线控制器?挂在总线上的一个master?还是挂在总线上的一个slave?总线的简单通信过程是这样的,首先由master发起一个请求,告诉总线控制器(带有arbiter功能)我要掌握总线的控制权(因为可能有多个master同时访问),总线控制器回给master一个同意控制的回答并且将master的数据信号(比如address, write/read, writedata/readdata)接入总线,这些信号将会被所有slave收到。每个slave都有一个自己的地址范围,如果master发出的地址是在某个slave的地址范围之内,总线控制器会通过一个select信号告诉那个slave,你被选中了,你应该对总线上的address, write/read...进行处理。所以每个slave里都会有一个fsm来处理这些总线信号(select, address, write/read...)

网友:
每个IP供应商的设计不一样的

楼主(2013-08-06):
谢谢各位大神的指导~!这个问题得好好分析一下 现在在看AHB和AXI3的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兄有AXI代码啊,能否传一份来研究研究呢?sczhangheng@163.com,谢谢!

网友:
已说是confidential,ARM网站可以下到文档及参考

网友(2013-10-17):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能请教一下你的思路吗

网友:
填坑。。。
换了一个马甲,原来的号的密码给忘了。。。。。。
(我是楼主)

现在暂时先没有直接开始做INTERCONNECT(关于INTERCONNECT里面需要包含的功能,大家可以看一下LogiCORE IP AXI Interconnect (v2.0) Product Guide (AXI)  - Xilinx,参考一下XILINX的IP核)

现在在做MASTER转换那块,这个IP核大概的任务就是把UER IP的发送和接收数据都处理成满足AXI4协议的,这样的话就可以和很多使用AXI4协议的IP核对接了;计划做好这个以后再做INTERCONNECT

简单思路基本是这样:
INTERFACE:
1、AXI4的接口
2、MASTER转换核与UER IP的接口

主要实现的操作:
1、AXI4总线读,写,忙的状态标示
2、分割,合并传输并标示出对应的ID
3、读写回馈的ID保存和按协议进行RESPONSE
4、最重要的:进行数据传输

具体的还没有弄出来,大概的思路是这样。。。希望看到这个帖子的各位大神可以给小弟一点意见

网友(2013-12-25):
你写这个AMBA AXI的IP核,写了后,可以采用AMBA AXI 的Verification IP 来Verify你自己写的AXI IP.

国内有WWAGO Inc公司能提供这样的AMBA AXI 的Verification IP .

你上网查一下就可:www.wwago-inc.com

网友:
关于AMBA3.0 AXI协议的几点疑问~~
access, system
关于AMBA 3.0_AXI协议的几点疑问,欢迎大虾赐教~~小弟最近在研究AMBA3.0协议,关于AXI有些疑问:
1. burst 方式中,有一种是固定地址(FIXED-ADDRESS),即FIFO访问方式,解释是说:当FIFO装满或空时,重复访问同一个地址。这种方式是在什么时候使  用?
2. system cache中,bufferrable 和 cacheable有什么区别?当cacheble分给读和写时,有个write-throgu和write-back,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3. Atomic accesses中exclusive access和locked access有什么区别?在exclusive access中semaphore type是什么意思?(它的解释是不影响总线的延迟,不需要保持锁定。怎么实现的。)
4. Protection unit中,normal access、privileged access、secure access、non-secure access有什么区别?这个里面的normal模式和burst 方式中的normal模式有什么区别?protection有什么作用?只是问master提供保护信息?
5.order(out-of-order)中,允许多个地址访问和乱序回应,是否只是通过ID号来区别?ID[3:0]最多只支持同时16个地址请求?
6.AXI协议中的仲裁和解码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解码是发生在slave内,还是有专门的解码模块?

希望大虾们能不吝赐教~~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AXI IP我有 RTL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