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中DFT仿真分析

楼主(2013-06-21):
各位前辈高手们,我刚做了一个模拟滤波器的DFT,得到的结果图如图,我做的瞬态仿真输入的信号幅度为1mV,频率为100Hz,我想请问一下得到的这个图是不是正确的?然后怎么从图中看出该滤波器的THD?THD等于多少?
谢谢,在线等答案啊。毕设马上交论文,有点着急。

网友:
calculator里面不就有THD的指令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有,这两种方法都可以看THD,我就是想用DFT来看看,学学怎么用DFT来仿真,如果用THD的话结果就是一个数,没有图,我想用一个图来填充论文内容,嘿嘿。

网友:
根据定义把频谱上所有谐波的power相加
再与主信号相除就可以了,最后再乘100%
应该就是结果了吧

网友(2013-11-01):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2017-03-14):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能不能说一下,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定义都知道,可是具体怎么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