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第一个POR比第二个在各种PVT下波动大

楼主(2013-06-21):
第一个:

第二个:

RT~~~~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没有理解前面两位说的意思,他们说的都有道理的,对于闭环系统增益越高,PVT的影响越小。但是这个por是大信号开环,我不认为这个是增益的问题,而且这个增益的计算不好说吧。还有后面哪个回答你的,他说你第二个的最小工作电压低,这样也就是电源的摆幅更大,这个就类似snr的理解,因此PVT会好点。这个是我对上面两个人的回答的理解。你这个东西有那么重要,或者那么敏感么?做的不要很准把?满足指标就好。

网友:
我觉得是直流增益的问题,第一个太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哪里到哪里的直流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因为第一个有电阻,第二个只有MOS的偏差?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二个M42是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说的是从VDD到第一个invertor的输入端的直流增益,更准确点说应该是大信号增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POR的增益是VDD*200K/2M*Gm*ro;但是第一个电路的Gm太小了,所以我们可以假设Gm*ro比较小,比如说40倍。这样也就是说invertor的输入端翻转2.5V,需要VDD变化2.5/40*2M/200k=10V; 因此工艺偏差一点点就会在VDD上有明显的反应;

第二个POR的增益是(VDD-Vthn-Vthp)*Gm*ro,第二级的增益起码要比第一个电路的第二级要大,比如说60倍。这样分析起来,invertor的输入端翻转2.5V,需要VDD变化2.5/60=42mV;因此工艺偏差一些不会再VDD上有明显的反应。

在集成电路里面,实现目标值与工艺参数(PVT)无关几乎都是用大直流增益的电路。因此我觉得先要验证这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对吧 我们是看第一个反相器输出随PVT的变动,不是VDD的变动;按你的结论,第一个电路VDD变动很大,输出端才会受影响,不是好事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个是通过PMOS和NMOS的电流比较控制反相器输入端的电平高低的;第二个是VDD通过PMOS给充电,达到反相器的翻转电平;是不是I和R更易受PVT的影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M42是VDD掉电后电容电荷的卸放通路~~~~

网友:
在不知道你vdd電壓是多少的情形下,我猜你會看到第一個POR比的輸出波形比起第二個POR在PVT的變化來得大,最主要原因是VDD,min在第二個POR比起第一個來得小多了! 把VDD電壓拉高,應該會看到一些線索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的有点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两个都是相同时间升到4V啊~~~~其实我想说的是随工艺角和温度的变化,标题表述有误。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第一个电路,反相器的输入端电压随AVDD升高,先为高再变低一段再被拉高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细看你的第一个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倒不是要做多准,只是需要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你的电路哪里来的?paper上看到的?还是项目用的?还是自己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项目曾经用过的

网友(2025-03-08):
电源的摆幅更大

网友:
想知道阈值电压为啥PVT变化有区别,就看阈值电压咋决定的呀,连定性分析都没有,哪能找到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