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10nm工艺下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3-06-21):
小的用smic13提供的pdk来做smic11的模拟电路,目前仿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scale的参数设置问题。厂家有提供smic11的model模型,lib文件中有scale=0.9这个参数,但是小的将这个scale改成其他值,仿真一个反相器发现其输出延时一点变化都没有,也就是说这个lib文件中提供的scale完全没有起到作用,可能只是一个标示语句、于是小的在仿真器中将scale这个参数设成了0.9,于是反相器的延时变快了一些。令我凌乱的地方是厂家提供的shrink文档中提到因为mdl文件已经设置了scale这个参数,所以netlist不需要*0.9,也就说仿真器中的scale这个参数照理是不需要设置的。而且这个scale参数上面还有一个scalem。。这又是一个什么东西?希望懂得的大侠帮忙解释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顶一下了,球解答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SMIC11的PDK?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似乎没有11的pdk,问了厂家意思是不用在仿真器中设置scale了,但是mim电容smic13和smic11的mdl文件中参数一模一样,单位电容是一样的,最终电容值跟scale也没有关系,实际在制造的时候电容是被shrink了,电容值就会用单位电容*实际面积,电容值实际上是变小的,不知道是不是mdl文件的一个bug

网友:
SMIC11和SMIC13的mdl是一样的,但是SCALE=0.9,你用设置一下SCALE仿真MIM电容看看,值应该是不一样的;我就是用的SMIC11,流片了好几个,但是我的电容没用MIM,是用了自己做的叉指电容;欢迎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smic11和smic13的mdl文件去仿真一个电容的充放电时间,仿真结果曲线是重叠的,所以我觉得这边smic11的电容应该是没有scale的。。。

网友:
smic11很不成熟的,都不能量产,还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65nm工艺呢?接下去要用这个工艺,不知道工艺成熟度如何。

网友(2017-06-07):
you can send this PDK. my email : d2jamel@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