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ocean仿真rcosc如何直接输出频率值

楼主(2013-06-21):
原因是做ocean仿真时工艺角、温度、电压等各个corner的组合非常多,手动对每一个输出波形的频率值进行计算非常麻烦,所以希望工具对每一个组合仿真完成后直接输出频率值,当仿真全部完成就可以很直观测量出最大的频率漂移,哪位对ocean比较熟悉的话望不吝指教,谢谢

楼主:
沉了,自己顶
哪位牛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calculator里面有frequency函数,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全覆盖仿真的话会出405个结果,不能手动调用calculator,不太清楚如何让工具每次仿真一个组合完成后自动调用calculator,并plot到图形化窗口上,请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假如你的输出pin是fclk:
     freq=frequency(VT("/fclk"))
     你可以对freq进行任何操作:fprintf 或者plot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是在calculator中能显示的,都能设置成ADE界面的output,然后save成ocean scripts;

网友:
楼上,确实可以用ocean ,把每次的结果都答应出来。如果你的版本可以用ADE XL的话,仍然用freqency()函数,但那直接在result里面也可以看到405次的结果,也不用写ocean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能说一下怎么设置吗,试了好多次都不行,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ADE XL是什么版本下才有啊,我用的ic5141,没找到ADE XL,也不会在ADE里面调用函数并plot,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ADE界面,点击右边栏setup output,打开output setup界面,点open打开calculator,编辑想要输出的量,完成后在open旁边点击get expression;然后自己取个名字,点下面的add,你编辑的输出就出现在ADE界面了;save ocnscripts就能得到脚本;在脚本的基础上再变化PVT,可以将输出fprintf到一个文档中,方便进一步的处理(比如用matlab求均值,极值和方差);
另外,5141没有XL;

楼主:
回复 网友A:

   .。。。。。。。。。。。。   analysis(`tran ?stop "20u"  ?outputstart "5u" )
   temp( T )
   run()
   selectResult(`tran)
   freq = frequency(v("/vout" ?result "tran-tran"))
   plot( freq ?expr `( "freq" ) )

还是有问题,提示:wave1938 is not a waveform object that can be displayed and will be DELETED automatically,我在ADE界面下直接仿真也不会直接打印频率值,而是在ADE界面的outputs一栏中写入相应的freq值,请帮忙看一下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freq = frequency(v("/vout" ?result "tran-tran"))可以改成freq = frequency(VT("/vout"))
如果只跑一个瞬态,结果是ADE下面的一个数值;
如果跑参数扫描,结果是一幅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成freq =frequency(VT("/vout")),并设定只对mos参数扫描,共输出5个结果,仿真完成后依然没有频率值的输出,五次仿真每次完成后都提示:wave1938 is not a waveformobject that can be displayed and will be DELETED automatically rcosc.rar (900 Bytes , 下载次数: 15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你参数扫描的script贴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传,13楼,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好像要钱,咋做不要钱?不是我不厚道,真的不知道咋整才不要钱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成附件贴上来就是你的不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马上改

for( corner_ctrl 1 5
  if(corner_ctrl==1
      corner=
        '("/home/backend/whb/analog/project/CL804/embeddedflashrules/pdk/SPDK18PF_183350_CDS_v1.0.1/smic18pf_2P5M_2010_4_26/smic18pf/../models/spectre/pf018_v0p2_spe.scs" "ss"))
  if(corner_ctrl==2
      corner=
        '("/home/backend/whb/analog/project/CL804/embeddedflashrules/pdk/SPDK18PF_183350_CDS_v1.0.1/smic18pf_2P5M_2010_4_26/smic18pf/../models/spectre/pf018_v0p2_spe.scs" "tt"))
  if(corner_ctrl==3
      corner=
        '("/home/backend/whb/analog/project/CL804/embeddedflashrules/pdk/SPDK18PF_183350_CDS_v1.0.1/smic18pf_2P5M_2010_4_26/smic18pf/../models/spectre/pf018_v0p2_spe.scs" "ff"))
  if(corner_ctrl==4
      corner=
        '("/home/backend/whb/analog/project/CL804/embeddedflashrules/pdk/SPDK18PF_183350_CDS_v1.0.1/smic18pf_2P5M_2010_4_26/smic18pf/../models/spectre/pf018_v0p2_spe.scs" "fnsp"))
  if(corner_ctrl==5
      corner=
        '("/home/backend/whb/analog/project/CL804/embeddedflashrules/pdk/SPDK18PF_183350_CDS_v1.0.1/smic18pf_2P5M_2010_4_26/smic18pf/../models/spectre/pf018_v0p2_spe.scs" "snfp"))

   for( corner_res_ctrl 1 1
     if(corner_res_ctrl==1
         corner_res=
           '("/home/backend/whb/analog/project/CL804/embeddedflashrules/pdk/SPDK18PF_183350_CDS_v1.0.1/smic18pf_2P5M_2010_4_26/smic18pf/../models/spectre/pf018_v0p2_spe.scs" "res_ss"))
     if(corner_res_ctrl==2
         corner_res=
           '("/home/backend/whb/analog/project/CL804/embeddedflashrules/pdk/SPDK18PF_183350_CDS_v1.0.1/smic18pf_2P5M_2010_4_26/smic18pf/../models/spectre/pf018_v0p2_spe.scs" "res_tt"))
     if(corner_res_ctrl==3
         corner_res=
           '("/home/backend/whb/analog/project/CL804/embeddedflashrules/pdk/SPDK18PF_183350_CDS_v1.0.1/smic18pf_2P5M_2010_4_26/smic18pf/../models/spectre/pf018_v0p2_spe.scs" "res_ff"))

      for( corner_bjt_ctrl 1 1
        if(corner_bjt_ctrl==1
            corner_bjt=
              '("/home/backend/whb/analog/project/CL804/embeddedflashrules/pdk/SPDK18PF_183350_CDS_v1.0.1/smic18pf_2P5M_2010_4_26/smic18pf/../models/spectre/pf018_v0p2_spe.scs" "bjt_ss"))
        if(corner_bjt_ctrl==2
            corner_bjt=
              '("/home/backend/whb/analog/project/CL804/embeddedflashrules/pdk/SPDK18PF_183350_CDS_v1.0.1/smic18pf_2P5M_2010_4_26/smic18pf/../models/spectre/pf018_v0p2_spe.scs" "bjt_tt"))
        if(corner_bjt_ctrl==3
            corner_bjt=
              '("/home/backend/whb/analog/project/CL804/embeddedflashrules/pdk/SPDK18PF_183350_CDS_v1.0.1/smic18pf_2P5M_2010_4_26/smic18pf/../models/spectre/pf018_v0p2_spe.scs" "bjt_ff"))

          for(power_ctrl 1 1
            if(power_ctrl==1 vpower=2.7)
            if(power_ctrl==2 vpower=3.3)
            if(power_ctrl==3 vpower=3.6)

             for(T_ctrl 1 1
               if(T_ctrl==1 T=125)
               if(T_ctrl==2 T=27)
               if(T_ctrl==3 T=-40)

;save_path = /home/backend/whb/simulation/test/spectre/schematic/corner
ocnWaveformTool( 'wavescan )
simulator( 'spectre )
design(
"/home/backend/whb/simulation/test/spectre/schematic/netlist/netlist" )
resultsDir( "/home/backend/whb/simulation/test/spectre/schematic/corner" )
modelFile(
corner
corner_res
corner_bjt
)
;analysis('tran ?stop "100n" ?start "0"  )
analysis('tran ?stop "20u"  ?outputstart "5u"  )
;analysis('ac ?start "1m"  ?stop "100M"  )
;analysis('dc ?param "temp"  ?start "-40"  ?stop "125" ?lin "2000"  )
desVar(
"vpower" vpower )
save( 'i "/I20/M17/D" "/I20/M51/D" )
temp( T )
run()

;selectResult( 'ac )
;plot(getData("/net097") )
;net097phasemargin = phaseMargin(v("/net097" ?result "ac-ac"))
;plot( net097phasemargin ?expr '( "net097phasemargin" ) )

;selectResult( 'dc )

selectResult( 'tran )
;VOUTfreq = frequency(v("/VOUT" ?result "tran-tran"))
VOUTfreq = frequency(VT("/VOUT"))
;plot(getData("/VOUT") ?expr list("frequency"))
plot(getData("/VOUT"))
;plot( getData("/I20/net0238")
plot( VOUTfreq ?expr '( "VOUTfreq" ) )
;plot(getData("/I20/M17/D") getData("/I20/M51/D") )

)
)
)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格式不是很好,看起来费劲,你全选拷贝到写字板里,就很方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是这样哈:你用了for循环,每次循环开始时都会把上次循环的结果删掉,所以结果从来都只是一个点,而不是一个阵列,无法plot;
你可以这样改改:在脚本的第一行打开一个port:
fp0=outfile("~/freq.txt")

把原来的plot语句换成fprintf语句:
fprintf(fp0 " %.3f\n“ freq)

你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行了,ocean创建的文件里面有5个结果,我再确认一下结果是否正确,另外,我能利用这些结果plot一个波形吗,请问ocean能打开图形化界面吗,如何打开,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不是还没有关掉ocean就去看freq.txt了?那肯定是空的;
在ocean command line模式下输入close(fp0),然后再打开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了,5行,每行一个结果,我再验证是否准确;还有就是我能不能利用这些结果plot一个波形,怎么做,如果405个数据看起来也很头疼;另外就是我如何打开图形化界面,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改变仿真长度,由20us变成50us,结果写到文件里的值少了一个,只有4个值,并且仿真最后还有error,同ADE直接仿真对比一下结果,发现结果差异也很大,不知什么原因,这个问题我明天接着查,现在已经算进了一步,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405数据可以用excel处理,也可以用matlab处理,都很简单的;  结果不全可能是你仿真的问题,需要你抓出出错的工艺角去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再分析分析问题出在哪,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帮忙,另外想问一下ocean能打开图形化界面吗,如何打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是打开图形化界面?用ocean画图?还是打开一个类似于GUI的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有没有gui,如何打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