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的疑问----实际中的长周期时钟,综合时减小时钟周期

楼主(2013-06-21):
我的电路在实际运行时使用了一个10ms的时钟,所以design compiler综合的过程中定义一个周期10ms的时钟 CLOCK_10MS。

我的问题是,如果在SDC中将CLOCK_10MS的周期减小(10ms---->100ns),那么综合、布局布线后得到的电路是否能够正常使用10ms的时钟驱动?

网友:
可以的,时钟可往下,往上有可能会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周期很长的时候,综合时间会非常的长,所以我把CLOCK_10MS的周期减小。

网友:
当然可以啊!!

网友:
可以的, 综合工具根据你SDC的约束,使的两个触发器之间的逻辑满足你的SDC时钟周期设置要求,你把时钟周期减小, 时序没有问题, 运行更慢的时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