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为什么我的stc11f32xe读不出身份证号码ID啊?

楼主(2013-06-21):
这是汇编源程序:
                ORG 0000H
MAIN:        MOV R0,#71H
                MOV R1,#10H
        MOV R7,#8
LOOP:        MOV A,@R0
        MOV @R1,A
        INC         R1
        INC R0
        DJNZ R7,LOOP
        LJMP MAIN
        END
这是C源程序,带串口服务:
#include "stc1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RELOAD_COUNT  0xfb
sbit  beep=P3^5;
#define  CLR_BEEP  beep=0
#define  SET_BEEP  beep=1
uchar ID1[8];
/////////////////////////////////////////////////////////////////////////////////////
void InitPort(void)
{
  P0M1=0x00;
  P0M0=0xff;

  P1M1=0x00;
  P1M0=0x00;

  P24=1;
  P2M1=0x10;
  P2M0=0x88;

  P30=1;
  P36=1;
  P3M1=0x41;
  P3M0=0xa2;

  P41=1;
  P4M1=0x02;
  P4M0=0x04;
}

/**********************************************************************
functionName:putChar(BYTE sentData)
description:通过串口发送数据sentData
**********************************************************************/
void sendchar1(uchar data sentData)
{
  ES=0;
  TI=0;
  SBUF=sentData;
  while(TI==0);
  TI=0;
  ES=1;
}

//UART0 initialize
// desired baud rate: 9600
// actual: baud rate:9600 (0.0%)
// char size: 8 bit
// parity: Disabled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BRT=RELOAD_COUNT;
  AUXR=0x11;
  AUXR1=0x00;  //0x80:p1  0x00:p3
  ES=1;
}

void uart_interrupt_receive(void) interrupt 4
{
//  uchar data R_Char;
  //SEI();
  if(RI==1);
  {
    RI=0;
    /*R_Char=SBUF;
    RevBuffer[uart_count]=R_Char;
    uart_count++;
    if(uart_count==RevBuffer[0])
    {
      uart_comp=1;
    }*/
  }
}
////////////////////////////////////////////////////////////////////////////////
void Dlms(uchar data tm)
{
  uchar data ii;
  while(tm--)
  {
    for(ii=0;ii<100;ii++);
  }
}

/////////////////////////////////////////////////////////////////////////////////////
void ReadID(void)
{
  uchar data i,j;
  uchar idata *idata_point;
  idata_point=0xF1;
  for(j=0;j<7;j++)
  {
   i=*idata_point;
   ID1[j]=i;
   idata_point++;
   sendchar1(ID1[j]);
  }
}
///////////////////////////////////////////////////////////////////////////////////////

void main(void)
{
        Dlms(100);
        InitPort();
        Dlms(100);
        uart_init();
        Dlms(100);
        CLR_BEEP;
        while(1)
        {
         ReadID();

        }

}

网友(2014-10-26):
需要解码和解密吧。一般磁卡或者RFID都有编码的。

网友(2013-09-14):
身份证号,还是卡片的SN号?
如果是SN号,Type B读卡芯片都可以读出来的。
如果是身份证号,需要专门的加密模块。。。

网友:
据我了解:身份证信息是加密的,一般机器是读不到的

网友:
用的哪家的读卡模块?

网友(2013-08-03):
搞定了没有啊?

楼主(2013-06-21):
地址搞错了,不是71h,是0F1H,但改了后还是不能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