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存器输出问题

楼主(2013-06-21):
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我设计一个数字电路,其中有4个寄存器,他们的输入端分别是不同信号,输出端接在一起,通过时钟选择一次只输出一个寄存器的信号,这里就会出现问题了,寄存器的输出都不对了。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输出端都接在一起的原因。谁能给我说一下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和原因吗。感激不尽。

网友:
先从寄存器内部的门级结构了解寄存器的工作原理,然后再看看如果把他们的输出端接在一起,在门级层次上会发生什么情况

楼主:
可以确定是输出线接在一起的问题,但我还是想共用输出端口,不知道在每个寄存器的输出端都加上3态门控制端然后在共用输出端,依次选择输出寄存器是输出(理论上这样是行得通不?)。但这样仿真还是有问题,还在找原因。希望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简单又不容易出错的方法就是用一个4选1的MUX来进行输出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B:

  4个寄存器是我想用来测试的电路,其实我那样做是因为我的电路原本是要选择16个16位的并入并出寄存器依次读出,所以才想把它们的输出端口并联在一起共用。我才开始学设计电路,以前没遇到过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想知道控制三态门是否也能实现我想要的结果,或者你有什么可以建议的吗?谢谢。

网友(2013-08-02):
FF always drive output, there is no hiz state, of course, you can not short them toge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