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总线传输数据的一些问题,求教

楼主(2013-06-21):
这是老师出的一个问题,输入端输入数据,等输够8位数据后,输出数据。width是每次输入数据的位数,输出数据时valid置1,功能简单,他问我,都需要什么模块来实现这个功能,
传输机制是怎么样的?
我认为是里面有寄存器存储数据,存够8位再输出,他说不够详细。求高手说说完整的传输过程,谢谢了。

网友:
用个fifo就可以

楼主:
几乘几的FIFO啊,宽度是8位深度随便吗?

网友:
存够8位再输出的话该模块肯定是要有存储元件了。

输出数据由valid显示那为handshaking提供了可能。

话说这个模块连clk都没有大丈夫??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只是大概说了下,可以加上CLK什么的,主要是怎么实现他说的功能。e

网友:
蛮力。。
功能:当输入数据满8位时,dataout(7:0)输出最近输入的8位数据并置valid为1,valid=1持续一个时钟周期。dataout高位是最新的数据,dataout低位是最老的数据。
输入的数据会先保存在寄存器中,FSM的每一个状态表示已经保存的数据的位数。当最新输入的数据位数加已经保存的数据位数等于8时,输出这8位数据并置valid为1。这里也要考虑到当输入的位数可能不与8位对齐,比如输入端的数据位数可能第一个时钟周期3位,第二个时钟周期3位,第三个时钟周期1位,第四个时钟周期3位,这时第四个时钟周期输入的其中2位数据就要被归在下一组8位输出

伪代码:

initilization:
data(7:0)="00000000"
overflow_width(1:0)="00"
overflow_data(1:0)="00"
state = 0

@rising edge of clk
FSM:
state 0
  valid = "0"
  if width="01"
    data(0) = datain(0)
    state = 1
  else if width="10"
    data(1:0) = datain(1:0)
    state = 2
  else if width="11"
    data(2:0) = datain(2:0)
    state = 3
  else
    state = 0
  endif
state 1
  valid = "0"
  if width="01"
    data(1) = datain(0)
    state = 2
  else if width="10"
    data(2:1) = datain(1:0)
    state = 3
  else if width="11"
    data(3:1) = datain(2:0)
    state = 4
  else
    state = 1
  endif
         .
         .
         .
state N
  #if N=2# valid = "0" #endif#
  if width="01"
    data(N) = datain(0)
    state = N+1
  else if width="10"
    data(N+1:N) = datain(1:0)
    state = N+2
  else if width="11"
    data(N+2:N) = datain(2:0)
    state = N+3
  else
    state = N
  endif
         .
         .
         .
state 6:
  if width="01"
    data(6) = datain(0)
    state = 7
  else if width="10"
    dataout(7:6) = datain(1:0)
    dataout(5:0) = data(5:0)
    valid = "1"
    state = 0
  else if width="11"
    dataout(7:6) = datain(1:0)
    dataout(5:0) = data(5:0)
    valid = "1"
    data(0) = datain(2)
    state = 1
  else
    state = 6
  endif

state 7:
  if width="01"
    dataout(7) = datain(0)
    dataout(6:0) = data(6:0)
    valid = "1"
    state = 0
  else if width="10"
    dataout(7) = datain(0)
    dataout(6:0) = data(6:0)
    data(0) = datain(1)
    valid = "1"
    state = 1
  else if width="11"
    dataout(7) = datain(0)
    dataout(6:0) = data(6:0)
    data(1:0) = datain(2:1)
    valid = "1"
    state = 2
  else
    state = 7
  endif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拿什么写的啊,有点看不明白,我今天跟同学讨论了下,用16位宽的FIFO应该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呃。。不知道你是用verilog还是vhdl,所以就用的伪代码来表达一下实现思想

我很好奇怎样用FIFO来实现。16位是如位定的呢。valid又怎么给呢

网友:
感觉FIFO就可以实现,或者弄个计数器就行啦。

楼主:
用FIFO写数据,当指针大于8了就输出前8位数据,并置valid为1,因为输入数据位数不确定,所以设定位宽大点,保证能满足功能

网友:
举个例子:
在四个时钟周期里的输入分别是
datain = 001, width = 01 有效数据是1
datain = 001, width = 01 有效数据是1
datain = 001, width = 10 有效数据是01
datain = 001, width = 11 有效数据是001
假设最先输入数据是先低位后高位,那最终输出的8位数据就应该是0010111

如果用FIFO的话,是不是就是把datain存进去?那如果按上面的例子,指针为4的时候就应该valid=1了,并且又如何从FIFO中选出那有效8位数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width是当前输入数据的位数,按你这个例子应该是:datain = 001, width = 11
datain = 001, width = 11
datain = 001, width = 11
datain = 001, width = 11
这已经进来12位数据了,指针已经大于8了,其实当指针大于8的时候,说明已经存够8位数据了,这时候就置valid为1,输出数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看来是我把问题想复杂了,原来对每一次8位数据传输,width是固定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