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I4是否能运行在Virtex6,Spartan6以下的器件中

楼主(2013-06-22):
网上说

NetFPGA10G采用了AXI4系列总线架构,而Xilinx从Virtex6,Spartan6才开始支持AXI4。因此斯坦福 的开发人员对在Virtex6上编译出的带有AXI4总线的ngc文件进行了修改加载到NetFPGA10G的ipcore中,使之骗过ISE,继续网表映射流程。

请问意思是这些型号以下的器件即使把AXI4的程序写出来了,也不能跑是么?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带宽不足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呢?

谢谢各位大神的解答

网友:
FPGA其实只是实现的一种形式,只要可综合的规范代码,都可以mapping到FPGA上。这里可能指的是特定IP开发商(比如design ware)的AXI不能通过V6的ISE吧

楼主(2013-08-06):
恩 我也觉得奇怪。。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嘛

网友:
verilog代码,编译是没问题,主要是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