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SMC STI 神马??

楼主(2013-06-22):
各位: 在TSMC 025中,画Dummy PAD时,文档要求STI(Shallow Trench Isolation),  但本人不知这个STI是否是一个单独的Layer?
或怎么标识为Mask Layer? 这方面经验不足,请知道的童鞋指点,讨论。谢~

网友:
STI,即浅槽隔离,是MOS管之间隔离用的。一般不需要定义这层layer,design rule里的DIFFUSION之间的间距就指的是STI。我们用的TSMC与UMC的rule都没有这一层layer。

网友:
STI 只是工艺中的述语,画版图用不到,其实可以不管它的.当然知道是干什么的也是有好处的。

网友(2013-07-29):
OD 之外的地方都是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