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的手动布线

楼主(2013-06-22):
在encounter中我手动布线的时候我在窗口右侧的layer里只选择M3,为什么布出来的线还是显示是在M1呢?并且我点o,选择v23的时候,添加上的总是v12,这是什么问题?求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Refer to SOCE User Guide first!

1 EditRoute. the keyboard shortcut is "e" and you can set the routing layer (H & V).
2 AddWires. the keyboard shortcut is "shift+a". if thers is a layer change, the via will be created automatically.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