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MCMM设计问题

楼主(2013-06-22):
在目前设计中,只有一个func模式,db库有worst、best、typtal三个模块,tlu+文件时rc_wc.tluplus、rc_typ.tluplus、rc_bc.tluplus三个文件,请问有必要用MCMM设计方法吗?还有,ICC的target library,link library怎么设置??

网友:
可以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
   那库是不是这样设置就行呢?
   set_app _var target_library '"XX_max.db"   set_app _var link_library '"* XX_max.db"
   set_min_library XX_max.db -min_version  XX_min.db

     还有,一般是什么情况下才需要用到MCMM设计方法呢?

网友(2014-04-23):
回复 网友B:

   65nm 以下工艺

网友(2014-07-09):
回复 网友C:

    smic 65nm怎么设置MCMM呢,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