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 Tools Synthesis QoR Benchmark

楼主(2013-06-22):
就这样,楼主对四款常用FPGA工具的综合质量进行了对比测试。。。

--它们分别是(括号内为综合时选择的器件):

Synplify Premier H-2013.03 (Virtex5)
Quartus 13.0 (Cyclone III)
ISE 14.6 (Spartan6)
Vivado 2013.2 (Artix7)

测试使用了5种简单场景,包括:

1. in2reg Timing-Driven QoR Test -- 输入到寄存器的优化能力
2. reg2reg Timing-Driven QoR Test -- 寄存器到寄存器的优化能力
3. Sequential Optimization Test -- 跨寄存器的优化能力
4. Register Replication Test (Logical) -- 根据逻辑关系复制寄存器的能力
5. Register Replication Test (Physical) -- 根据布局关系复制寄存器的能力

楼主:
========= Test Case 1. in2reg Timing-Driven QoR Test =========

本例子对256个输入信号进行“与”后送给一个寄存器,并仅对其中一个输入信号添加时序约束。在添加约束前,电路逻辑应该是对称树状的(如果用两输入与门,则有8级,因2^8=256);在添加约束后,约束的路径的组合逻辑应该被收到一级。在这里我们对第128个输入信号添加了时序约束,并禁用了全局时钟(否则时钟延时会改善Slack)。该例子RTL如下:

  1. module i2r(input clk,input [255:0] dat_i,output reg dat_o);
  2. always@(posedge clk) dat_o <= &dat_i;
  3. endmodule

Synplify/Quartus/Vivado使用的SDC约束如下:

  1. create_clock [get_ports clk] -period 1
  2. set_input_delay -clock clk -max 0.9 [get_ports {dat_i[127]}]

ISE使用的XCF/UCF约束如下(在XST中把位宽标识符从<>改为[]):

  1. NET clk TNM_NET = clk;
  2. TIMESPEC TS_clk = PERIOD clk 1.000 ns;
  3. NET "dat_i[127]" OFFSET = IN 0.1 BEFORE clk;

Synplify综合结果如下,dat_i[127]只经过了一个LUT4就到达了dat_o:

Instance / Net                 Pin            Pin               Arrival
Name                Type       Name           Dir     Delay     Time
-----------------------------------------------------------------------
dat_i[255:0]        Port       dat_i[127]     In      0.000     0.900
dat_i[127]          Net        -              -       0.000     -
dat_i_ibuf[127]     IBUF       I              In      -         0.900
dat_i_ibuf[127]     IBUF       O              Out     0.992     1.892
dat_i_c[127]        Net        -              -       0.360     -
dat_o_RNO           LUT4_L     I3             In      -         2.252
dat_o_RNO           LUT4_L     LO             Out     0.376     2.628
dat_o_2             Net        -              -       0.000     -
dat_o               FD         D              In      -         2.628
=======================================================================

Quartus综合结果如下,dat_i[127]只经过了一个LCCOMB就到达了dat_o:

0.900      0.000    FF  IC    IOIBUF_X0_Y3_N1     dat_i[127]~input|i
1.786      0.886    FF  CELL  IOIBUF_X0_Y3_N1     dat_i[127]~input|o
2.277      0.491    FF  IC    LCCOMB_X1_Y3_N20    WideAnd0~84|datad
2.387      0.110    FF  CELL  LCCOMB_X1_Y3_N20    WideAnd0~84|combout
2.387      0.000    FF  IC    FF_X1_Y3_N21        dat_o~reg0|d
2.478      0.091    FF  CELL  FF_X1_Y3_N21        dat_o~reg0

ISE综合结果如下(评论略...):

     Location             Delay type         Delay(ns)  Physical Resource
                                                        Logical Resource(s)
     -------------------------------------------------  -------------------
     R22.I                Tiopi                 0.902   dat_i[127]
                                                        dat_i[127]
                                                        dat_i_127_IBUF
                                                        ProtoComp3.IMUX.143
     SLICE_X52Y37.B6      net (fanout=1)        2.846   dat_i_127_IBUF
     SLICE_X52Y37.COUT    Topcyb                0.423   out_wg_cy[19]
                                                        out_wg_lut[17]
                                                        out_wg_cy[19]
     SLICE_X52Y38.CIN     net (fanout=1)        0.003   out_wg_cy[19]
     SLICE_X52Y38.COUT    Tbyp                  0.086   out_wg_cy[23]
                                                        out_wg_cy[23]
     SLICE_X52Y39.CIN     net (fanout=1)        0.003   out_wg_cy[23]
     SLICE_X52Y39.COUT    Tbyp                  0.086   out_wg_cy[27]
                                                        out_wg_cy[27]
     SLICE_X52Y40.CIN     net (fanout=1)        0.214   out_wg_cy[27]
     SLICE_X52Y40.COUT    Tbyp                  0.086   out_wg_cy[31]
                                                        out_wg_cy[31]
     SLICE_X52Y41.CIN     net (fanout=1)        0.003   out_wg_cy[31]
     SLICE_X52Y41.COUT    Tbyp                  0.086   out_wg_cy[35]
                                                        out_wg_cy[35]
     SLICE_X52Y42.CIN     net (fanout=1)        0.003   out_wg_cy[35]
     SLICE_X52Y42.COUT    Tbyp                  0.086   out_wg_cy[39]
                                                        out_wg_cy[39]
     SLICE_X52Y43.CIN     net (fanout=1)        0.003   out_wg_cy[39]
     SLICE_X52Y43.CLK     Tckcin      (-Th)    -0.107   dat_o_OBUF
                                                        out_wg_cy[42]
                                                        dat_o

Vivado综合结果如下(评论略...):

Location      Delay type           Incr(ns) Path(ns)   Netlist Resource(s)
----------------------------------------------------   -------------------
              (clock clk rise edge)   0.000    0.000 r
              input delay             0.900    0.900
D19                                   0.000    0.900 r dat_i[127]
              net (fo=0)              0.000    0.900   dat_i[127]
D19           IBUF (Prop_ibuf_I_O)    0.978    1.878 r dat_i_IBUF[127]_inst/O
              net (fo=1, routed)      2.250    4.128   dat_i_IBUF[127]
SLICE_X1Y113  LUT6 (Prop_lut6_I5_O)   0.124    4.252 r dat_o_reg_i_25/O
              net (fo=1, routed)      0.151    4.403   n_0_dat_o_reg_i_25
SLICE_X1Y113  LUT6 (Prop_lut6_I2_O)   0.124    4.527 r dat_o_reg_i_17/O
              net (fo=1, routed)      0.303    4.830   n_0_dat_o_reg_i_17
SLICE_X0Y111  LUT6 (Prop_lut6_I0_O)   0.124    4.954 r dat_o_reg_i_4/O
              net (fo=1, routed)      0.290    5.244   n_0_dat_o_reg_i_4
SLICE_X1Y110  LUT3 (Prop_lut3_I2_O)   0.124    5.368 r dat_o_reg_i_1/O
              net (fo=1, routed)      0.000    5.368   p_0_in
SLICE_X1Y110  FDRE                                   r dat_o_reg/D

楼主:
========= Test Case 2. reg2reg Timing-Driven QoR Test =========

本例子跟上一个类似,只不过换成了256个寄存器输出进行“与”后送给一个寄存器,并将其中255个寄存器的输出设为False Path。留下的那一条路径应该被Timing-Driven到最短。在这里留下的是从dat_buf[127]输出的路径。该例子RTL如下:

module r2r(input clk,input [255:0] dat_i,output reg dat_o);
reg [255:0] dat_buf;
always@(posedge clk) dat_buf <= dat_i;
always@(posedge clk) dat_o <= &dat_buf;
endmodule

Synplify/Quartus使用的SDC约束如下:

create_clock [get_ports clk] -period 1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cells {dat_buf[0]}]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cells {dat_buf[1]}]
...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cells {dat_buf[126]}]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cells {dat_buf[128]}]
...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cells {dat_buf[255]}]

Vivado使用的SDC约束如下(Vivado SDC不支持-from Cell):

create_clock [get_ports clk] -period 1
set_false_path -through [get_pins {dat_buf_reg[0]/Q}]
set_false_path -through [get_pins {dat_buf_reg[1]/Q}]
...
set_false_path -through [get_pins {dat_buf_reg[126]/Q}]
set_false_path -through [get_pins {dat_buf_reg[128]/Q}]
...
set_false_path -through [get_pins {dat_buf_reg[255]/Q}]

ISE使用的XCF/UCF约束如下:

NET clk TNM_NET = clk;
TIMESPEC TS_clk = PERIOD clk 1.000 ns;
INST "dat_buf_0" TIG;
INST "dat_buf_1" TIG;
...
INST "dat_buf_126" TIG;
INST "dat_buf_128" TIG;
...
INST "dat_buf_255" TIG;

Synplify综合结果如下,dat_buf[127]只经过了一个LUT4就到达了dat_o:

Instance / Net                Pin      Pin               Arrival
Name               Type       Name     Dir     Delay     Time
----------------------------------------------------------------
dat_buf[127]       FD         Q        Out     0.450     4.588
dat_buf[127]       Net        -        -       0.360     -
dat_o_RNO          LUT4_L     I3       In      -         4.948
dat_o_RNO          LUT4_L     LO       Out     0.376     5.324
dat_o_2            Net        -        -       0.000     -
dat_o              FD         D        In      -         5.324

Quartus综合结果如下,dat_buf[127]只经过了一个LCCOMB就到达了dat_o:

2.624    0.199          uTco    FF_X40_Y14_N19        dat_buf[127]
2.624    0.000    FF    CELL    FF_X40_Y14_N19        dat_buf[127]|q
2.910    0.286    FF    IC      LCCOMB_X40_Y14_N24    WideAnd0~84|datad
3.020    0.110    FF    CELL    LCCOMB_X40_Y14_N24    WideAnd0~84|combout
3.020    0.000    FF    IC      FF_X40_Y14_N25        dat_o~reg0|d
3.111    0.091    FF    CELL    FF_X40_Y14_N25        dat_o~reg0

不过在上一个例子和本个例子中,随着约束的变化,Quartus有时不能收敛到最佳结果;有时会经过两级才到达,有时本来综合后只经过一级的开了物理综合又会多出好几级,总之收敛得不是特别的稳定。

ISE综合结果如下(评论略...):

     Location             Delay type         Delay(ns)  Physical Resource
                                                        Logical Resource(s)
     -------------------------------------------------  -------------------
     SLICE_X25Y35.DQ      Tcko                  0.430   dat_buf[127]
                                                        dat_buf_127
     SLICE_X26Y35.B6      net (fanout=1)        0.351   dat_buf[127]
     SLICE_X26Y35.COUT    Topcyb                0.483   out_wg_cy[19]
                                                        out_wg_lut[17]
                                                        out_wg_cy[19]
     SLICE_X26Y36.CIN     net (fanout=1)        0.003   out_wg_cy[19]
     SLICE_X26Y36.COUT    Tbyp                  0.093   out_wg_cy[23]
                                                        out_wg_cy[23]
     SLICE_X26Y37.CIN     net (fanout=1)        0.003   out_wg_cy[23]
     SLICE_X26Y37.COUT    Tbyp                  0.093   out_wg_cy[27]
                                                        out_wg_cy[27]
     SLICE_X26Y38.CIN     net (fanout=1)        0.003   out_wg_cy[27]
     SLICE_X26Y38.COUT    Tbyp                  0.093   out_wg_cy[31]
                                                        out_wg_cy[31]
     SLICE_X26Y39.CIN     net (fanout=1)        0.003   out_wg_cy[31]
     SLICE_X26Y39.COUT    Tbyp                  0.093   out_wg_cy[35]
                                                        out_wg_cy[35]
     SLICE_X26Y40.CIN     net (fanout=1)        0.214   out_wg_cy[35]
     SLICE_X26Y40.COUT    Tbyp                  0.093   out_wg_cy[39]
                                                        out_wg_cy[39]
     SLICE_X26Y41.CIN     net (fanout=1)        0.003   out_wg_cy[39]
     SLICE_X26Y41.CLK     Tcinck                0.295   dat_o_OBUF
                                                        out_wg_cy[42]
                                                        dat_o

Vivado综合结果如下(评论略...):

Location       Delay type           Incr(ns) Path(ns)   Netlist Resource(s)
-----------------------------------------------------   -------------------
SLICE_X55Y110  FDRE (Prop_fdre_C_Q)    0.456    5.517 r dat_buf_reg[127]/Q
               net (fo=1, routed)      0.165    5.682   dat_buf[127]
SLICE_X54Y110  LUT6 (Prop_lut6_I5_O)   0.124    5.806 r dat_o_reg_i_25/O
               net (fo=1, routed)      0.497    6.304   n_0_dat_o_reg_i_25
SLICE_X52Y106  LUT6 (Prop_lut6_I2_O)   0.124    6.428 r dat_o_reg_i_17/O
               net (fo=1, routed)      0.447    6.874   n_0_dat_o_reg_i_17
SLICE_X52Y102  LUT6 (Prop_lut6_I0_O)   0.124    6.998 r dat_o_reg_i_4/O
               net (fo=1, routed)      0.159    7.157   n_0_dat_o_reg_i_4
SLICE_X52Y102  LUT3 (Prop_lut3_I2_O)   0.124    7.281 r dat_o_reg_i_1/O
               net (fo=1, routed)      0.000    7.281   p_0_in
SLICE_X52Y102  FDRE                                   r dat_o_reg/D

楼主:
========= Test Case 3. Sequential Optimization Test =========

本例子主要测试跨寄存器的优化能力,在本例子的RTL中描述了一段完全Dummy的电路,不过需要跨寄存器才能识别:

module seq_opt(input clk,dat_i,output reg dat_o);
reg dat_buf,dat_buf2,dat_buf2n;
always@(posedge clk) dat_buf <= dat_i;
always@(posedge clk) dat_buf2 <= dat_buf;
always@(posedge clk) dat_buf2n <= ~dat_buf;
always@(posedge clk) dat_o <= dat_buf2 | dat_buf2n;
endmodule

在SDC/XCF/UCF中声明了clk是频率为1GHz的时钟。

Synplify综合结果如下,电路被完全优化掉:

@W:CL169 : seq_opt.v(6) | Pruning register dat_buf2
@W:CL169 : seq_opt.v(7) | Pruning register dat_buf2n
@W:CL169 : seq_opt.v(5) | Pruning register dat_buf
@W:CL189 : seq_opt.v(8) | Register bit dat_o is always 1, optimizing ...
@W:CL159 : seq_opt.v(1) | Input clk is unused
@W:CL159 : seq_opt.v(1) | Input dat_i is unused

Quartus综合结果如下,电路也被完全优化掉。注意如果去掉第一级dat_buf,Quartus就不会进行优化了;这种行为更为安全,不会把鉴相器之类的电路优化掉:

Register        Reason for Removal                Register Causing Removal
dat_buf2n       Merged with dat_buf2
dat_buf2        Lost fanout
dat_buf         Lost fanout                       dat_buf2
dat_o~reg0      Stuck at VCC due to stuck port data_in

ISE只有打开Register Balancing时才能把电路优化掉(但其实这并不是一个Retiming相关的功能):

  1. WARNING:Xst:2677 - Node <dat_buf> of sequential type is unconnected in block <seq_opt>.

Vivado完整的保留了电路:

Location      Delay type          Incr(ns) Path(ns)   Netlist Resource(s)
---------------------------------------------------   -------------------
              (clock clk rise edge)  0.000    0.000 r
N13                                  0.000    0.000 r clk
              net (fo=0)             0.000    0.000   clk
N13           IBUF (Prop_ibuf_I_O)   1.012    1.012 r clk_IBUF_inst/O
              net (fo=1, routed)     2.016    3.028   clk_IBUF
BUFGCTRL_X0Y0 BUFG (Prop_bufg_I_O)   0.096    3.124 r clk_IBUF_BUFG_inst/O
              net (fo=4, routed)     1.722    4.846   clk_IBUF_BUFG
SLICE_X5Y54                                         r dat_buf2n_reg/C
---------------------------------------------------   -------------------
SLICE_X5Y54   FDRE (Prop_fdre_C_Q)   0.456    5.302 r dat_buf2n_reg/Q
              net (fo=1, routed)     0.280    5.582   dat_buf2n
SLICE_X4Y54   LUT2 (Prop_lut2_I0_O)  0.124    5.706 r dat_o_reg_i_1/O
              net (fo=1, routed)     0.000    5.706   n_0_dat_o_reg_i_1
SLICE_X4Y54   FDRE                                  r dat_o_reg/D

楼主:
========= Test Case 4. Register Replication Test (Logical) =========

本例子中含有一个寄存器到256个寄存器的路径。显然,对这个寄存器复制多份可以大大改善时序。本例子RTL如下:

module reg_dup(input clk,dat_i,output reg [255:0] dat_o);
reg dat_buf,dat_buf2;
always@(posedge clk) dat_buf <= dat_i;
always@(posedge clk) dat_buf2 <= dat_buf;
always@(posedge clk) dat_o <= {({255{dat_buf2}} & dat_o[254:0]),dat_buf2};
endmodule

在SDC/XCF/UCF中声明了clk是频率为1GHz的时钟。

Synplify不开启Physical Synthesis时没有动作,开启后dat_buf2仅被复制了两个:

Starting Points with Worst Slack
********************************
                   Starting
Instance           Reference     Type     Pin     Net
                   Clock
------------------------------------------------------------------
dat_buf2_rep_0     clk           FD       Q       dat_buf2_0_rep_0
dat_o[23]          clk           FDR      Q       dat_o_0[23]
dat_buf2           clk           FD       Q       dat_buf2_0
dat_buf2_rep_1     clk           FD       Q       dat_buf2_0_rep_1

Quartus不开启物理综合时也没有动作,开启后dat_buf2被复制了16份:

Node       Action       Operation            Destination Node
dat_buf2   Duplicated   Physical Synthesis   dat_buf2~_Duplicate_1
dat_buf2   Duplicated   Physical Synthesis   dat_buf2~_Duplicate_3
dat_buf2   Duplicated   Physical Synthesis   dat_buf2~_Duplicate_5
dat_buf2   Duplicated   Physical Synthesis   dat_buf2~_Duplicate_7
dat_buf2   Duplicated   Physical Synthesis   dat_buf2~_Duplicate_9
dat_buf2   Duplicated   Physical Synthesis   dat_buf2~_Duplicate_11
dat_buf2   Duplicated   Physical Synthesis   dat_buf2~_Duplicate_13
dat_buf2   Duplicated   Physical Synthesis   dat_buf2~_Duplicate_15
dat_buf2   Duplicated   Physical Synthesis   dat_buf2~_Duplicate_17
dat_buf2   Duplicated   Physical Synthesis   dat_buf2~_Duplicate_19
dat_buf2   Duplicated   Physical Synthesis   dat_buf2~_Duplicate_21
dat_buf2   Duplicated   Physical Synthesis   dat_buf2~_Duplicate_23
dat_buf2   Duplicated   Physical Synthesis   dat_buf2~_Duplicate_25
dat_buf2   Duplicated   Physical Synthesis   dat_buf2~_Duplicate_27
dat_buf2   Duplicated   Physical Synthesis   dat_buf2~_Duplicate_29
dat_buf2   Duplicated   Physical Synthesis   dat_buf2~_Duplicate_31

ISE在逻辑综合阶段(XST)就把dat_buf2复制了17份,不需要动用什么物理综合:

  1. FlipFlop dat_buf2 has been replicated 17 time(s)

Vivado无论怎么设置都没有动作,包括将物理综合策略设为AggressiveFanoutOpt也没有效果:

  1. Phase 9 Very High Fanout Optimization
  2. INFO: [Physopt 32-76] Pass 1. Identified 1 candidate net for fanout optimization.
  3. INFO: [Physopt 32-29] End Pass 1. Optimized 0 net. Created 0 new instance.

楼主:
========= Test Case 5. Register Replication Test (Physical) =========

本例子中含有一个寄存器到2个寄存器的路径,但是这2个寄存器天南地北,因此基于逻辑扇出的计算是认不出这条路径的,只有读入布局信息才能针对这条路径进行复制寄存器的优化,即将原来的一个寄存器分别往2个寄存器的方向复制两份。本例子RTL如下(同时将dat_o[0]和dat_o[1]定义为IOB并相隔很远放置):

module reg_dup_phy(input clk,dat_i,output reg [1:0] dat_o);
reg dat_buf,dat_buf2;
always@(posedge clk) dat_buf <= dat_i;
always@(posedge clk) dat_buf2 <= dat_buf;
always@(posedge clk) dat_o <= {dat_buf2,~dat_buf2};
endmodule

在SDC/XCF/UCF中声明了clk是频率为1GHz的时钟。

Synplify无论使用Physical Synthesis还是Physical Plus都没有任何反应;

Quartus优化结果如下:

  1. Node        Action        Operation             Destination Node
  2. dat_buf2    Duplicated    Physical Synthesis    dat_buf2~_Duplicate_1
  3. dat_buf2    Duplicated    Physical Synthesis    dat_buf2~_Duplicate_3
  4. dat_buf2    Deleted       Physical Synthesis

ISE和Vivado也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xilinx花了500+ person years 开发vivado看来是白干了。。
LZ是否能用各个工具来综合一套benchmark suite比如mcnc或iscas,然后来比较各个工具综合出来电路的最高运行频率。这样或许能够更贴近现实地来进行比较。

网友:
现在各家也是在跑opencores上面的工程,来进行PK,希望可以有这样的banchmark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对比的话Altera完胜额,楼主如果有空可以评测下CME的国产FPGA的综合工具性能。

CME(京微雅格)工具下载网址如下:

http://www.capital-micro.com/download_software_p4.htm

注:
1. FTP账户名:ftp_temp,FTP密码:hello123

2. License请跟帖申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CME的国产FPGA的综合工具在哪里下载?给个链接

网友:
回复 网友C:

http://www.capital-micro.com/download_software_p4.htm

注:
1. FTP账户名:ftp_temp,FTP密码:hello123

2. License请跟帖申请吧!

网友:
楼主可以再加入一个Mentor Precision试试~

楼主:
这个工具用的人比较少。对Precision RTL Plus 2012c.14 (Virtex 5)进行了顶楼5种case的测试,结果如下:

+---------------------------------------------------------------------------+
|                  FPGA Tools Synthesis QoR Benchmark @2013                 |
+---------------------------------------------------------------------------+
|         | in2reg Opt | reg2reg Opt | Seq. Opt | Reg Rep(Log)| Reg Rep(Phy)|
|---------+-----------------------------------------------------------------+
| Synplify|  Excellent |  Excellent  | Excellent|   Average   |     Poor    |
|---------+-----------------------------------------------------------------+
| Quartus |    Good    |    Good     | Excellent|    Good     |   Excellent |
|---------+-----------------------------------------------------------------+
| ISE     |    Poor    |    Poor     |   Good   |  Excellent  |     Poor    |
|---------+-----------------------------------------------------------------+
| Vivado  |    Poor    |    Poor     |   Poor   |    Poor     |     Poor    |
+---------------------------------------------------------------------------+
|Precision|   Average  |   Average   |   Poor   |    Good     |     Poor    |
+---------------------------------------------------------------------------+

第1、2个case中,Precision收敛到LUT4 + MUXCY而不是最短的LUT4_L;第3个case中即便打开Retiming和Xilinx Advanced Sequential Optimization也无任何反应 ;第4个case中打开物理综合后对dat_buf2复制了41份;第5个case无任何反应。

要注意Precision的Physical Synthesis的Retiming非常激进(不安全),为了使结果有可比性在跑物理综合时对一些寄存器加了map_only(比如第一个case中的dat_o);另外SDC不支持get_cells之类的语法,而且寄存器的重命名较独特,如dat_buf[127]在约束中要写成reg_dat_buf(127)。。。0

网友:
Mentor在介绍precision时一直在说DO254,按道理precision不应该那么激进。这个tool平时只是偶尔跑一下,感觉属于中庸型的。

网友(2013-12-10):
这个工具用的人比较少。对Precision RTL Plus 2012c.14 (Virtex 5)进行了顶楼5种case的测试,结果如下 ...
引用 网友A:

学FPGA也有1年多了,但看了楼主的几篇帖子,感觉很多都是第一次听说,不太明白。希望楼主推荐几本书或学习方法,为我等初学者指条明路,万分感谢!

网友(2014-05-02):
大神救救我

网友(2014-12-29):
好东西,mark ,刚好要写综合工具

网友(2015-10-23):
不錯的資料 真的很實用 謝謝分享

网友:
xilinx的综合工具的性能看来是不忍直视啊

网友(2016-04-26):
连vivado也这么挫。。

网友(2016-11-04):
没想到vivado还是这么次, 10多年了xilinx 的综合器一点长进都没有

网友:
Good stuff, thanks a lot!

网友:
大神,小白向你学习,

网友(2017-04-30):
原来Spartan 6这种低端货应该用ISE,哈哈,受教了

网友(2019-12-22):
不知道现在的Vivado有多大提高?

网友(2021-10-21):
受教了,原来寄存器复制可以帮助收敛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