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二极管版图怎么画,一般工艺库里能直接调么?

楼主(2013-06-23):
二极管版图怎么画,一般工艺库里能直接调么? 还有一般buffer的X1、X2、X8等的驱动能力对应反相器的宽长比是什么,怎么设置?感谢感谢~~~~~~~~~~~

网友:
CMOS电路中到处都是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工艺里可以像nmos、pmos那样调出二极管的版图么

网友(2014-01-15):
悲剧 我们的什么都是自己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