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水线ADC中比较器失调

楼主(2013-06-23):
做的一款流水线ADC,根据测试结果中ADC输出信号的现象可以推断,比较器失调电压大于350mV,而ADC的输入范围也只有1V,因此输出波形严重失真;

在仿真中,monte carlo、后仿等均未显示比较器失调在5mV以内;

请教大家有遇到过类似的比较器失调流片结果失调增加这么多的情况吗?

网友:
不一定是比较器的问题,不要太早下结论
比较器350mv 失调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
root cause没找到吧,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不知道您测到了怎样的结果,得到了比较器失调大于350mV这样的结论。
首先检查一下reference是否有飘。

网友:
有Sample and hold 當first stage嗎?
還是直接sample?
comparator sampling path跟mdac sampling path之間的skew會轉化為offset

楼主(2013-10-13):
回复 网友A:

    输入正弦,输出波形如图。

网友:
看你图形,应是很多mising code,但是造成这种情况,原因很多,慢慢分析吧

网友:
楼主可以用Matlab建模,然后分析一下比较器的offset是否能够带来如此巨大的差别

网友:
碰到过这种情况,原因多种,需要看一下你中间是不是有的信号给错了没。

网友:
这个也可以建模吗,把他整个ADC建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建模啦,非常大的失调会仿真出这样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功能建模就可以啦~

网友:
一般比较器50mv的误差已经很夸张了,所以350mv的误差不能算到comparator上

网友:
我也认为电路的offset不可能这么大,除非你设计的时候根本没有设计好,比如说输入管非常小。还是考虑一下其他因素是否能够产生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3-12-10):
表示很是蛋疼

网友:
曲线没有整体平移,看起来更像饱和失真

网友(2018-03-06):
可以建模吗?

网友:
比较器失调电压大于350mV

网友:
    mismatch or offset 大到350mv 比较不太可能 .
不过一般switch Cap不是可以抵消offset

有种 charge domain pipeline  跟一般有何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