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源跟随器____振铃现象

楼主(2013-06-23):
各位大侠:拉扎维书上151页,说的神马情况?输出阻抗呈现感性,之后负载接大电容就会减幅振荡,如何直观的理解呢?(是不是M1把输入方波转换成方波电流,然后对RLC电路充电?怎么写输出输入的传输函数啊?)。我搭了个电路仿真结果如下:我就更困惑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输出端为什么会有振铃呢?而且我仿真的结果表示这个电路mos的栅端振铃比输出还严重。。。如何直观的理解这种振铃现象呢?

网友:
probe在哪里呢?

网友:
有源电感结构。类似LC的行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意思就是输出端看到的是一个电容并联一个电感和电阻的串联组合吗? 当我在输入端加一个阶跃电压的时候,可以理解为M1管将这个阶跃电压转换为阶跃电流吗? 然后这个电流对这个终端阻抗充电得到输出电压?LC组合一定会有ring吗? 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阶跃大信号一般都看得到,因为是多频信号。LC回路有谐振频率,距离这个频率点较远的信号衰减的比较快。

楼主:
回复 网友B:

    衰减的比较快?这应该怎么理解呢?方波可以分解许多谐波,那振铃显示的是谐振处的正弦波吗?那其他的波形衰减了,还是怎么了?我很是不明白。要是衰减了,那方波不就应该很扭曲么?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LC环路的作用这个你自己回去翻模电书吧,最基础的了。ring起来的波形你看下就知道了,当然不是方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好吧!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客气。

网友:
你把与栅相连接的电阻的值加大(电感值增加),在输出应该能看到振铃;至于栅上也有振铃,我觉得可能跟负阻有点关系,拉扎维P149发现输入阻抗有负阻特性,因此会有振铃。仅仅是个人愚见,多多交流。

网友(2013-10-09):
回复 楼主:

    楼主,对此问题我也很困惑,你现在明白了吗,能给小弟分享一下不?

网友:
粗略看了看,你输入的是大信号,razavi的分析有些不成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小信号输入是确实会使输出信号减幅振荡,但让我困惑的是减幅震荡的原因,是形成LC回路了吗?

网友(2023-11-21):
你的参数都设置的多少啊,电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