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HEl6.0不支持calibre

楼主(2013-06-23):
今天在RHEl6.0上安装了Cadence,可以运行

但是安装calibre运行的时候显示RHEL6不支持calibre

小菜鸟对calibre适用的LINUX版本不懂

calibre是V2009.2_36.21

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应该是支持的啊吗,公司里面正版的这样环境。

网友:
根据个人多年实际试验结果,目前,RHEL4.8~6.4都可以做到兼容linux/unix所有版本的EDA工具,所谓不兼容,多数是某些库不支持,只要对系统特性有所了解,完全可以拼凑构造出可用的环境(多用link命令或重新编译安装新库等等),只是过程有些麻烦,需要具体环境具体对待,不能一概而论。楼主可以根据警告和错误提示,一步步解决,预祝成功!

网友:
还没有接触过,不知道情况如何

楼主:
    对安装cadence确实是缺少库,之前rhel6装cadence报错,尝试寻找rpm遇到困难就直接从别的主机copy了一份覆盖了lib,问题解决。

    但是对于calibre,今天看了一个大神总结的calibre 安装的帖子,rhel5以前是支持calibre的,但是rhel6能不能装calibre就存在不确定性,可能是靠人品吧。

  这个问题暂时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