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k 时钟很多

楼主(2013-06-23):
顶层模块有两个输入时钟,fclk,和fclk_divide_2(是fclk的2分频)。子模块有两个时钟fclk_divide_4,fclk_divide_8(由fclk_divide_2分频得到)。请问,DC里面如何定义时钟?才能保证pathgroup不会跨越时钟去做timing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fclk_divide_2、fclk_divide_4、fclk_divide_8,他们是分频关系,是同步时钟吧。。。应该不需要设置false path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保证pathgroup不会跨越时钟去做timing分析” ——false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