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如何估计DRAM和SRAM之间的bandwidth和latency

楼主(2013-06-24):
一般在处理器或者SOC的设计里。
用DRAM作为off-Chip 的内存,用SRAM作为 on-Chip 的Cache。
我们的design是processor部分已经完成设计,片上 SRAM 刚刚在 layout 里面加上。没有考虑片外DRAM。
为了更全面地说明问题,老板要求我们估计一下 SRAM 和 DRAM 之间数据通信的 bandwidth 和 latency,请问我们应该如何着手?
请大侠们出出主意。

网友:
latency不用说,肯定是DRAM大,具体指标要查data sheet。但是DRAM对burst类型的访问有加速,比如cache linefill、write back等操作。bandwidth和数据位宽有关。

网友:
DRAM Latency = tCAS + tRAS + CMD Rate,前两项看DRAM芯片,最后那项看控制器

楼主:
多谢回复。
假如我们的电路设计的不是很优化,能够达到的最大频率就是100MHz.
SRAM是用SRAM Generator产生的, 应该轻松能够达到100MHz吧(请问是这样吗?)
而今天通常所说的DRAM,是DDR之类的东西吗?
DDR2-400能达到400MHz的总线速度,应该比我们的100MHz CPU都快了,请问我这种理解对吗?

网友(2014-10-23):
100Mhz , never heard so fa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