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encounter如何加VDD/VSS的IOpad和连线

楼主(2013-06-24):
我的verilog netlist 里面根本没有 VDD 和 VSS 这两个端口和信号。
只是在 .io 文件里加了两句
Pad: VDD W PAVDD
Pad: VSS W PAVSS
于是在生成的 layout 上的确出现了 VDD 和 VSS 这两个 pad。 但是发现没有任何从Core伸出的与 VDD/VSS 连接的连线。
其他的IO都能看到细细的连出线。
我也试着在power-> connect global net 里面设置的一些东西,结果VDD 和 VSS 这两个 pad 仍然什么都没有连。。。。。。
请问大侠,是不是有哪些关键步骤让我给漏掉了?

楼主:
发现VDD 和VSS 可以用 saveNetlist -includePowerGround myDesign.v 这个命令,生成新的Verilog文件。发现这回门级的器件里都出现了VDD 和VSS两个端口。但是顶层的模块和之前没有什么变化。
虽然,对我来说,已经更近一步了。但是用encounter生成版图的时候,发现VSS和VDD的pad仍然没有和core相连。
我怀疑是Global Net Connect 没有用对。请高手指点。
如下图所示:(VDD 和 VSS两个pad 没有连线)

layout

layout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还要点Route -> Special Route,然后在Net(s)里填入VDD和VSS,接着在SRoute那栏里只勾选Pad Pins然后OK就行了

而Global Net Connection只是定义power的称而已,定义了以后才可在上图的Net(s)中找到它的名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大侠。我学习一下了。

网友(2014-02-22):
我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但在SRoute那栏里只勾选Pad Pins,还是不行啊!!!

网友:
也可以自己画,wire edit

网友(2017-04-12):
IO 上的VDD VSS与core的电源的连接我个人还是喜欢手动去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