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放大器输入端阻容耦合与直流耦合的比较

楼主(2013-06-24):
图为2003年harrison经典的生物信号放大器,具有可调增益和带宽,高通截止频率有c2和等效电阻决定,低通截止频率由负载电容和输出电阻决定,增益为C1/c2。有两个问题,1、正相输入端为什么要接与反相输入端相同的电容和电阻,直接接地不可以吗?2、输入端阻容耦合为了抑制直流偏移,它跟直流耦合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一个,大牛指导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相输入端与反相输入端相同的电容和电阻是为了从两个端口看进去的输入阻抗匹配?

网友:
Ma,Mb都是P管起什么作用?
Mc,Md这里的管子有什么作用?
请高手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接耦合方式各级之间的直流通路相连,因此工作点会相互影响,如果前级有一个缓慢变化的噪声、此时会对后级产生影响且逐级放大,阻容耦合各级静态工作点相互独立,但低频特性差,不能放大变化缓慢的信号。——参照模电课本、、、

楼主:
顶一个啊,大牛们

网友:
C1隔直,C2分别于Ma-b,Mc-d构成RC环路,滤波。隔直的作用,举个例子,如果Vin和和Vref之间有10mV的偏差,那么这个10mV就会一直被当做差分信号被放大器放大。而如果隔直了,只有交流分量可以过来,直流偏置点可以自己调节了。
Vref不是直流信号,所以不能接地。
生物信号非常微弱,在探测的时候为了避免被1/f噪声堙没,通常对信号会施以激励,即调制到高频端再放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电阻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个问题啊,这种结构必须采用正负电源,输入端vin和vref都为零电平,为何正输入端不直接接地呢?两种接地法,1、vref直接接地 2、去掉正相输入端的电容电阻,直接接地,我见过这这接法的放大器。如果换成直流耦合,怎么一直直流失调呢?

楼主:
再顶一个,求指导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说过了,在生物传感器应用中,Vref不是直流信号。你看到的是其他场合应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失调不是来自于放大器,而是来自于传感器。无论是电阻式还是电容式,半桥或者全桥,无可避免的由于工艺偏差或分压电阻精度问题,在输入到放大器时已经存在offset。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太理解啊,您说的vref不是直流信号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放大器是单端输入啊,我仿真的时候就是vref接的dc零电位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仿真是仿真,应用是应用。传感器需要用激励信号调制到高频。Vref当然也是高频信号。

网友(2016-08-05):
回复 楼主:

这文章能上传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