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irtuso移动contact或者via,连着的metal跟着移动,应该改哪个option

楼主(2013-06-24):
在virtuso中,contact或者via,如果move或者stretch的时候,和这个contact或者via相连的metal也会跟着动这样,我移动的时候,经常连线就连到别的电位了

请问,这种情况,如果改?是软件自带的功能选项里改?
还是因为load了一些blindkey或者skill文件造成的?

网友:
你是不是将metal attach contact或者via上了?如果是这样你将contact或者via attach 到自身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3-08-11):
把Option工具栏中那个Stack Via选项关掉就OK了

网友:
你试着按一下F6这个案件,这是自动跟随了。估计你可能按F5的时候按错了。

网友:
在stretch的过程中,按F3打开选项窗口,有个connect之类的下拉多选项,把它改成不连接。我这里还没装ic61,只能凭记忆,你多试几次就懂了

网友(2016-01-29):
ic610的问题,按照5L说的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不知道咋整

网友:
首先,自动匹配格点取消,吧孔串儿打散后再strench

网友:
如果是stretch的时候出问题,那就follow 5楼的做法。
如果是move的时候,那应该是attach了。。。
stack via应该只是针对孔的来说的吧,选中时会选中一堆孔而不只是一个。。。

网友:
   刚去试了下attach,再啰嗦一句,选项在edit--advanced--attach/detach(一般快捷键是V),这个attach是可以attach任意object的,(一般label的时候可能默认attach),其他应该是手动attach,即将A attach到B,那么B是主体,A会随B移动,反之不成立。选中A+v+选中B即可完成该操作,如果解除attach,只需要选中A+v+空白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