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ml605 ddr3 MIG example design 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13-06-24):
我用Ise 13.3 mig 3.9  根据xtp047的步骤生成了IP ,debug signal control 选择 on .添加了example design中的rtl文件夹里的文件全部,和sim文件夹里的全部,然后用modelsim仿真,显示找不到头文件,然后我更改路径到sim文件夹,之后编译ddr3_model.v文件出错,错误如下:
  error (vlog-2902)  ddr3_model parameters.vh(557):A 'define was found on the same line  as a  systemverilog 'ifdef  'ifndef  'elsif or 'else.
error (vlog-2902)  ddr3_model parameters.vh(785):A 'define was found on the same line  as a  systemverilog 'ifdef  'ifndef  'elsif or 'else.
求高手指导仿真sim.do的具体步骤,要详细,小妹我没有仿真波形根本看不懂程序。求大侠帮助,急~!我现在没有开发板,只能modelsim仿真例程。如果在高手指导下完成sim.do 仿真,

网友:
不需要用sim。do,直接仿真也可以的,

网友(2013-11-06):
你的问题不是sim.do的问题,是modelsim版本的问题。在modelsim10.1b以及之前的版本,这个error只是个warning,在modelsim10.1c开始新增了这个error。你可以换个modelsim版本或者学习怎么写sim.do。关于写sim.do其实ise生成ddr ipcore的时候有个示例的sim.do,在上面改就好了

网友(2014-02-17):
A workaround for this error is to tell the simulator that the error message can be ignored with the command:
"-suppress 2902"

example:

vlog +acc -work work -suppress 2902 +define+SIMULATION +define+GLBL +define+GEN2_CAP \
+define+USE_DDR3_FIFO -f pcie.f -f dma.f \
-f axis_vf.f -f mig.f -f ddr3.f -f xgemac.f -f xphy_10gbaser.f \
-f dut.f -f tb.f

http://forums.xilinx.com/t5/MIG-Memory-Interface-Generator/About-DDR2-simulate-model/td-p/366979

网友:
我加了这个怎么还是不行啊

网友(2016-03-01):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么,我弄DDR2出现同样的问题,求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最后解决了么,我用DDR2出现同样的问题,求解答

网友(2017-03-12):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解决了Modelsim仿真DDR IP核报错的问题了吗?在网上查到加-suppress 2902,都不知道在哪加,在sim.do里加了也不顶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解决了Modelsim仿真DDR IP核报错的问题了吗?在网上查到加-suppress 2902,都不知道在哪加,在sim.do里加了也不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