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e综合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6-24):
case(addr)1 : a = mem [1] ;
2 :  a = mem[2] ;
.......省略
和直接 a = mem[addr] ;是不是一回事,综合会不会有区别 ?

网友:
一样的,以前用VHDL时,常这么干来使代码风格更清爽点。
ADDR每个值都有赋值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恩 ,每个addr都有赋值

网友:
现在的综合工具好像也支持这种写法,不过最好用第一种,[最好是确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