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楼主(2013-06-24):
我做LVS的时候, 底层单元NAND2 的lvs没问题  但调用底层单元的D_4RUN LVS 的时候,不匹配单元能过   匹配单元的时候,版图把NAND2里面的一个N管单独识别出来,没和NAND2的其他三个管子做为整体识别出来, 因此LVS 报错
但是我还有一个单元D_8 也调用了单元NAND2  但是D_8的 LVS 都没问题
请高手指教 1

楼主:
我检查了版图提出来的网表,连接关系是正确的,  那对应的四个管子还是构成了一个与非,但是就是把N管串联的两个管子中间也识别出来一个net   导致LVS 报错   请高手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