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发板推荐

楼主(2013-06-24):
赛灵思的入门级的开发板哪位知道推荐一款性价比较高的开发板啊!!!!

网友:
xilinx的入门级的,好像没有啊

网友:
安富利的LX9应该比较便宜的,功能也很强大

网友:
   LX9 microboard 比较适合嵌入式开发,不太适合初学者,外围的器件太少。初学者还是用那种带数码管LED按键的,最好还有VGA,AD ,DA等等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经典的spartan3e系列的XC3S500E。

淘宝上很多的,200-300RMB的就可以了,9K LUTs,够玩了,选择外设稍微多点的。
如果你会硬件,就选择哪种排针比较多的,可以自己往上面挂硬件。

楼主:
为什么赛灵思的下载线怎么这么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