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什么方式可以删除文本中的一段文字(perl编程)

楼主(2013-06-24):
用什么方式可以删除文本中的一段文字(perl编程)

网友:
回复 楼主:

    perl -p -e "s/you_words//g" your_file.txt

楼主:
回复 网友A:

text文本如下:

dn:xxxxxxx
objectclass:xxxxxxxx
cn:xxxxxxxx
mail:xxxxxxxx

dn:yyyyyyyy
objectclass:xxxxxxxx
cn:xxxxxxxx
mail:xxxxxxxx

如果删除第一段文本,用你的那种方法可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o ,这得多编一编了,设个flag,开始置1进行删除
      当检测到:
        dn:yyyyyyyy行时,flag=0,停止删除

网友(2013-08-31):
這應該是要搭配讀檔案  還有刪除完之後要自動寫入存檔案

网友:
s/match patten//g

网友:
#!/usr/bin/perl -w
use strict;
$^I = ".bak";

my $i = 1;
while (<>) {
    if ($i <= 5) {
    }
    else {
        print "$_ \n";
    }
    $i++;
}

网友:
不懂,學習一下!!

网友(2014-05-11):
perl -n -e 'print unless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