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里LVS由于<>[]的问题过不去

楼主(2013-06-24):
我的LAYOUT有100多个间距相等的PIN脚 类似于A[92] 我导入cadence后标PIN脚用的方法是
标完A<0>设置一下间距就可以一次性标100多个引脚(只有<>才有这种简便方法 []不能使用此方法)
但是我的网表里是A[...]这样LVS就过不去

我试了一个别的例子 PIN少的 只要把版图中的<>换成[]LVS就过去了

这样怎么办

网友:
1、在GDS中修正使之与netlist匹配
2、在netlist中修正使之与GDS匹配
3、不能修改netlist和GDS,需要在LVS RULE添加OPTION控制使两者匹配。

网友:
还是改网表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网表里所有的[]都替换成<>可导入的时候就说有error了
verilog不支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很靠谱,但是具体实施的方法能不能说一说呢?

网友B:
    我说的是三种方法,看具体要求选择其中一种方法。通常我们选择2和3来操作。
2:用sed或其他方法直接修改netlist
3:LAYOUT RENAME TEXT "/[/</g" "/]/>/g"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修改netlist我觉得不行啊,具体怎么修改呢 把[替换成<,可是verilog不支持。

第三种可否说得更详细写?这句命令应该是在哪里添加?

网友:
2:文本编辑替换不会吗?
3:在LVS RULE里面添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文本替换可以啊,但是我换了之后有报错。.V文件不符合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改.v作甚?你转出cdl来再改啊,亲

网友(2020-07-14):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三种方法,看具体要求选择其中一种方法。通常我们选择2和3来操作。
2:用sed或其他方法直接 ...

应该是用这个LAYOUT RENAME TEXT “/\\[/</g”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