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仿大功率PA trans都不收敛 ...

楼主(2013-06-24):
cadence做大功率PA,25dbm+,管子尺寸很大,仿trans都出现不收敛的问题,显示使用最小timestep。。。希望大神们给点建议,thanks

网友:
大信号时可以选择liberal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做cmos下2W的仿真也是收敛的,不过看Tran仿真结果看不到基波分量还有谐波分量,你是不是stb稳定时间没有设置,是默认的?还是自己设置了一个值??一般都是收敛的,不收敛可能是MOS管模型或是工作点没有选对,或是电路中自己做了电感带了sp文件会导致不收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设起振时间,待会试试,还有我是在ADS上画了个transformer,转换为sp文件导入cadence的。不过我用ADS dynamic link 调用mos管到ADS中搭建电路也出现同样错误,晕死

网友:
回复 楼主:

sp模型参数在cadence下仿真tran可能会有问题,你可以check下,比如调用工艺库里面的和你SP模型电感接近的电感仿真tran,然后看是否收敛。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应该是有问题的,因为你的SP文件里面的数据主要是频率的函数,基本都是些离散的参数Z、Y、S参数等,不是时域参数而是频域的参数,所以Tran仿真可能会出问题,一般开始的几百nS可能会有波形,但是再往后仿真就会出问题了,可能会不收敛或是停止,这个我也遇到过。不过你可以用PSS仿真,不要用Shooting仿真,用谐波仿真就应该没有问题了,可以看到你的实际基波分量还有谐波分量。如果实在想看Tran仿真结果那么只能调一个理想的Balun代替了,不过不会影响仿真结果,可以做一个大致的参考,但是个人觉得看Tran仿真没有什么意义,毕竟不是基波分量。

网友:
先改用ADS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dynamic link 用ADS做过,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4-09-29):
回复 网友A:

   tran不是本身就将谐波的影响已经考虑到波形中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