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时钟问题

楼主(2013-06-24):
设计有5mhz和20mhz的时钟,一个从5mhz的时钟域的1bit的控制信号传送到20mhz的时钟域,是不是可以不使用同步器?

网友:
关键看你怎么用这个信号,如果控制信号是一个5M时钟宽度,你过去使用也是一个20M时钟宽度,数据直接取,然后采上升沿,那采到也没有问题。当然,要是为了更准确估计两时钟间信号传递的时间,以免有时早一个,有时晚一个,最好还是打两拍。

要是变化很宽的信号,比如5M信号持续好几个周期,那打不打差别也不大。 有时是种风格,建议最好用。

网友:
5M和20M是同源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源是指通过高频分频出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同一锁相环出来的不同频率时钟,相位关系一致吗?或者说相位有固体的联系

网友:
如果是同一个时钟源出来的相关时钟,可以不用同步器;
但是如果是两个独立时钟,就需要使用同步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这里说的同一时钟源是指同一晶振呢,还是同一锁相环,或者是fpga内部逻辑分频

网友:
回复 网友B:

5M到20M,D触发器打2-3拍即可,无需多虑!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可以配置的,默认是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