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PEX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6-24):
PEX出现这些警告,请问是什么问题,LVS和DRC都过了~

网友:
个人理解:
你的gds数据里面含有了一些DATATYPE不为0的layers,你的rule map文件里面没有包含这些层,所以当warning报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怎么解决呢?如果不管的话对后仿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应该没关系吧
那些层一般来说都不是mask层,对你的数据影响不大
有些这种层次是当作识别层等使用的
抽出寄生主要还是metal via和ct poly aa等这些主要层的寄生参数吧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