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下关于开关电源里面双环控制的电压环如何设计

楼主(2013-06-24):
在Cadence下设计的电路fs是100kHz,若做输出电流2A的恒流驱动,fci大概12kHz左右,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添加电压环做输出8V的恒压驱动用理想放大器做VA可以工作,替换成自己设计的运放作VA就会震荡,运放的3dB带宽是2Mhz,增益40+dB,VA Gain的零点设置在CA Gain零点和fci之间,但是仿瞬态会震荡,求达人教导。!!!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下 坐等回复

楼主:
。。。没人来答复么?

网友:
建模看下环路波特图,才能估计出稳定性,否则就是在蒙。估计你不会建模。还有就是若能较准的估计出功率级的相移,光靠计算分配补偿网络的零级点也能保证环路稳定。建模仿真就是验证下这个估算的是否准确和设计裕度。你在仔细看下关于稳定性的分析把。

楼主:
说半天等于没说,波特图那些早仿过了 现在是具体到具体电路中问你电压环路中设置零极点问题,就是因为很多书上只讲了单环路中放大器的零极点设置而没讲双环路。补充一句,理想放大器下仿真已经完成了,现在就是具体到电路实现的放大器仿真出现了震荡。
建模只是第一步,电路具体实现才是难点。